[家电] 拆岛国象牌7段压力电饭锅 NP-NY10

楼主(2019-08-19):
家里有支岛国110V电饭锅,用了近5年了,一直服役很好,最近被小强困扰,闲来无事拆开清理……

准备开拆,先把具体年款型号记录一下:

需要的工具介绍一下:除了常用的梅花十字改锥,还一定要用到带中空的六角T20螺丝刀,如图:

开始看内部图了:
岛国的插接器都是分颜色的,拆后不怕接错,很人性化和安全

主控板带扇热风扇

主板电池特写

显示板总成位置

拆下来了,背面

正面

接下来就是清理、清洁、清扫,工具用刷子和吸尘器;
完工装回,小强不见了,心情好多了

网友A:
你把小强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小强怎么了?

没交房租,请它换房间去吸尘器里了

网友B:
这是微波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微波电饭锅?

应该是电磁电饭煲吧,现在国内品牌都有在做了

广告上写的IH加热

网友C:
据说110V内销的做工最好,其次是国际版220V的,最差的销往大陆

网友D:
电磁率结构的高级货都拆了就拆详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率结构的高级货都拆了就拆详细点啊

其实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唯一忘拍照的就是那个电磁线圈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110V内销的做工最好,其次是国际版220V的,最差的销往大陆

做工确实很好,用料什么的,关键是线路的线材和保护都很到位;

但是关于那个内销、外销差异不太认同,主要是要符合所在国家的法律规范;

内销的肯定符合其国内的相关法律规范的,如果说与国内的不同,只能说相关规范低了。

网友:
值了很好,没白贵

网友:
我买过一国产IH的电磁电饭煲,做饭也没感觉出来米饭变香了,倒是价格不便宜,能买普通发热盘加热的两个半了,感觉坑了。

网友:
这个锅不便宜

楼主:
前些年从岛国直邮回来的,含邮费只有国内版三段压力款价格的1/3,算是厚道的了。

网友E:
小强怎么进到那个位置的呢,有找到那个地方可以堵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强怎么进到那个位置的呢,有找到那个地方可以堵住吗

堵不住,底部有散热格栅

网友F:
好煲!小强爬进去没有烧IGBT管算是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煲!小强爬进去没有烧IGBT管算是万幸了。

是的,所以赶紧把它给清理了

网友(2019-12-18):
都没拆上盖!上盖有好多好玩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