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监控摄像头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9-08-19):
前几天因为停电,来电后发现摄像头无限循环重启,估计十几分钟后开机正常,再后来断电后就不开机了,请问能修理吗?

网友:
拆机看看是否有硬件故障,特别是供电部分,如果是外接电源更换个测试,一般电源常年工作 电容都鼓包了,容量不足会造成供电不良,反复重启。
还有一种可能是固件坏了!这个就麻烦了!

网友:
肯定能修理啊,就看你技术了。

网友A:
里面有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没有电池?

有电池,被我拿掉了

网友:
典型电源故障,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