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换过 小米充电宝 聚合物电芯吗?

楼主(2019-08-19):
有个小米2代10000MA的,转换6900MA那款,2年多时间,使用不频繁,但保养不力,现在容量不到一半了,
想自己换电芯,总比买一个新的划算吧...现在新款的转换容量才5800MA,小米越做越退步了...
问一下前辈们有什么建议的,我对聚合物电芯这块不太熟悉,先谢过!

网友:
记得貌似是高压电芯,你若换成满电4.2v的标压电芯的话会被过充到4.35v左右,不安全。

你可以买个二手小米充电宝,论坛里有商家

楼主:
百度了一下,ATL的不错,不知ATL的零售渠道有没有?
小米原装的电路板还可以,原装的是力神,认为换电芯就行了,2手充电宝不一定比换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ATL的不错,不知ATL的零售渠道有没有?
小米原装的电路板还可以,原装的是力神,认为换电芯就 ...

甚至国产的没有零售的,聚合物电池的规格都是定制的或者常规的几个型号,市场上零售的大部分是库存或筛选下来的,就算有全新符合规格的,价格不会低于你这充电宝价格的一半(想想你零售的价格怎么会低于工厂批量购买的价格呢?),否则都要考虑电池可靠性,不想随身带着个小炸弹吧。

再就是电池参数,没图真不清楚具体是那款,型号说的有些模糊,没空一一去查,能转换到6900的我想应该是用的4.35或者4.4v的高压电芯,若你换上4.2v的普通电芯,电池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我说的是论坛的二手小米充电宝,我弄过几个拆电池用的,电芯一般都能在90%以上,你可以去看看(只提供建议,不提供地址,自行查找)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心中有数了

楼主:
http://news.mydrivers.com/1/504/504131.htm
和这个一模一样,4.4V的
不过我的还没拆,还有三千几毫安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至国产的没有零售的,聚合物电池的规格都是定制的或者常规的几个型号,市场上零售的大部分是库存或筛选 ...

交易版那个卖家王中王的货,你买过吗?容量属实的话可以值得要...

网上查了半天,ATL电芯零售很难找到...

网友:
不光换过电池,连充电口和指示灯都换了

楼主:
多谢上面提供消息的媳妇,下单了一个10000的单口2代,43.8元,多花4元要外表干净一些的

网友:
小米充电宝主板确实做工很好,只是软包电池容易胀,不能充满电长时间存放,不有亏电存放。我有一台米万调配的,一直用都正常,某天充电,充满了,电池也胀了。我觉得还是18650耐操

网友:
别换了,多来几个循环,容量能恢复一些的。。。

容量高的电芯就是寿命短,新款的容量少,寿命应该长点。。。

楼主(2019-09-20):
不换了,又花43元买多一个,运气好,99以上的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换了,又花43元买多一个,运气好,99以上的容量....

哈哈,不是运气好,我上架销售东西都保证90%以上的容量,事实上大部分都在95%以上。容量不好的都处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是运气好,我上架销售东西都保证90%以上的容量,事实上大部分都在95%以上。容量不好的都处理掉了 ...

是不错,以后有需要的继续找你家

网友:
搞成这样也就在家里用用,很难见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