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超声波清洗机效果如何

楼主(2019-08-19):
超声波清洗机感觉有点神话了,论坛也有人指了出来。我感觉会有点效果但是不会那么神,特别是对缝隙里没法触及的地方有奇效。用来清洗电路板的灰尘有什么要注意的,有人说对晶振和电感有影响,来请教大神的意见

网友:
洗过电路板,确实干净,板子上没有晶振,没法判断会不会坏。有大电感,好像也没事

网友A:
效果顶瓜瓜!如果说效果不好的,只能说他们用的是那种几十块钱一只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顶瓜瓜!如果说效果不好的,只能说他们用的是那种几十块钱一只的玩具。 ...

你的多大,看了一台3.2L两个换能器300块多的不知道如何

楼主:
看了一台3.2L两个换能器300块多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小功率的洗眼镜和激光头很有用,大功率的没用过

网友:
300多的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顶瓜瓜!如果说效果不好的,只能说他们用的是那种几十块钱一只的玩具。 ...

厂子里有三台1500w的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一个轴承几分钟的事

网友B:
我们单位有台打的,闲置好几年,我改天收拾收拾放我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有台打的,闲置好几年,我改天收拾收拾放我屋玩玩

@ω@要文明,不要打

楼主:
脱气功能很重要吗?⊙ω⊙

网友:
这个东西 小的价格还可以, 大的工业用的价格就翻好多,我买了个 200左右的  80W 感觉还是小了点

网友:
小功率的洗眼镜和激光头很有用

网友C:
这个是直接用水洗的,还是要专用清洗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直接用水洗的,还是要专用清洗液什么的?

灰尘什么的直接清水,严重的油污和其他的要用清洗剂吧

网友(2019-11-15):
有没有什么牌子好用的,推荐一下,清洗激光头用。

网友:
用过80w的清洗钢笔,眼睛非常干净,很不错,去齿轮油污就不行了,需要更大功率的,或者先用抹布基本擦拭干净才可以。

网友:
洗的还行啊,我的80w的清洗小物件还是很干净的,我一般就用洗洁精。我把火花塞、电源板、首饰、工具、过滤器等不好洗的东西统统过了一般,还不错。

网友:
需要配合清洗液

网友:
我有个德瑞80W的用了五六年了,各种洗,眼镜,金属工艺品,齿轮什么的杂七杂八都能洗,效果不错,需要去油就加几滴洗洁精,这玩意还真没掉链子过,对于表面油污和顽固积尘类脏东西有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