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自制炬为UD18,USB表测温线

楼主(2019-08-19):
炬为USB表UD18,带测温功能,炬为卖15元一根,太贵。某宝找了有带线的同型号NTC薄膜温度传感器10K、B3435。2元一根包邮,又找了3元10个包邮的MicroUSB头。
到货,焊上2根线,上电,成功。拿另一温度表对比,感觉还可以。

网友:
手里有同款表,一样没配温度线,必须去买一根2元包邮的

网友A:
感谢楼主,我也去买一根,请问USB头这边焊接那两个针,是焊接到D+D- 还是 VCC 和GND呀

网友B:
你这样下来和15的差不多嘛,自备USB头还差不多

网友C:
测温要找金属探头那种 限制出口韩国的这个用途很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下来和15的差不多嘛,自备USB头还差不多

5元和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我也去买一根,请问USB头这边焊接那两个针,是焊接到D+D- 还是 VCC 和GND

G和ID,头有5个点,D“,D-,VCC,GND和ID,一根焊在5v负极,一根焊在没标的那一个(就是数据负极边上)这个就是ID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要找金属探头那种 限制出口韩国的这个用途很窄

金属头贵,这个头便宜

网友:
炬为掌柜哭晕在厕所
但是你造福了广大拆客,我们拥护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我也去买一根,请问USB头这边焊接那两个针,是焊接到D+D- 还是 VCC 和GND呀 ...

usb头要买5个触片的。

网友:
我是拆报废主板上U的温度探头 也是薄膜的 一分钱没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下来和15的差不多嘛,自备USB头还差不多

usb头是3元10个包邮,不是10元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嘛,

还懒得管理那条10年不用一次的延长线。

看我,直接内置了,几毛钱一个10K 3435,比你更省更抠门更实用更耐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嘛,

还懒得管理那条10年不用一次的延长线。

可能就是看到你改的后,去找传感器,看到2元包邮带线,就买了。有线,可以电池充电时看下电池温度。就是玩玩。

网友:
动手能力强,厉害!

网友:
有你们这些大神真好,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如果不买安卓头,用含四芯的安卓线剪掉usbA头,可以用吗,接那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