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外机风扇电容替换。

楼主(2019-08-19):
两匹的格力柜机,室外机风扇电容坏了。3.5微法,450V的。手头没有合适的电容。只找到一个洗衣机的甩干机电容。5微法450V的。不知道能不能替换?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容量大了,电机会发热烧毁

网友:
应急可以,长期使用小心烧电机
tb几块钱一个包邮没必要冒风险

网友:
最好卖大体积、耐压更加高的来替换。因为室外机,工作环境温度高

网友:
电容大了电机容易发热,最好找同型号的

网友:
启动电容,很便宜的3,4块钱能搞定。

网友:
要是4UF还可以,5UF大太多了,长期用不行,先装上用着,然后淘宝,快递到了再换上,要爬出去两次!

网友:
电机的电容我记得在哪里看过,替换20%容量差异比较好,太大了电机容易挂

网友:
今天刚刚叫售后来,空调不制冷,换的电容是2.5μ的,原装也是,32机

楼主:
已网购电容换上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