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京东65英寸电视机惊爆低价2480元!康佳B65U拆解详测

楼主(2019-08-19):
近日听闻电视机价格跳水(好像是经常的事),大牌65英寸电视机只要2480元,现在一片65英寸的液晶面板都要1600元左右,到底2480的电视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下面揭秘!

下单后电视机很快就到了

开箱:

外观篇:

中规中矩的造型,比较复古的结构

底部将近9cm的厚度。这款电视机是直下式背光,比较厚的背光模组有利于均匀分散灯珠的光,可以节约背光膜片的成本。

接口还是很完整的,usb3.0,HDMI2.0应有尽有。

细节方面,因为成本的关系,有点廉价感。屏幕边框塑料材质,在注塑的时候有收缩。

硬件篇:

接下来,当然是开膛破肚啦 ,可以看到电视机后盖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12月12日。 后盖材质是HIPS(改性工程塑胶),是通过在聚苯乙烯里面添加聚丁二烯制造的,也是最便宜的工程塑料 ,和ABS和PC相比,会比较脆,容易受冲击断裂。目前内销的电视机后盖材质绝大部分都是HIPS,为了节约成本,会掺入回收料和水口料,但是这样就会强度不足,所以会加入改性剂,增加塑胶的韧性和强度。对于改性塑胶,欧盟和美国有很高的安全(主要是防火和有毒气体逸出)和环保标准(包括生产过程环境控制和材料的可降解性),但是在我们国内,这个暂时是空白。

很简单哦,孤零零的主板搭配逻辑板就是全部内容了

主板很小,集成度很高。左边橙色框内是电源部分,对于200多瓦的功率来说,用料有点节约了,散热片有点小,长时间使用容易造成温度过高,会加速元件老化,而且电源部分布局太过紧密,同样不利于散热。现在电视机故障率最高的部分就是电源板故障了,电源板如果和主板分开的话,布局会更宽松一些,不过成本就会高很多。右上蓝色框内是背光恒流电源,居然也可以省三个电容。右下红色框内是CPU,运存,内存。最右和右下是输出输入接口。这种程度的拆机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再拆。

取下散热片,CPU露出来了,是华为的海思HI3751,四核ARMCortcox-A53,支持H.2654K×2K60fps,性能和四大天王(晶晨,晨星,瑞昱,联发科)的主流芯片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里要偷偷的说,HDR10对于CPU来说其实是软件功能,理论上智能电视机CPU通过软件升级大部分都可以支持。所以免费的HDR10一出来马上获得广泛的支持,因为实在是又便宜又有噱头啊,目前这颗CPU价值30元左右哦。

这两颗是海力士(就是以前大名鼎鼎的现代啦)的内存,一颗是512MB,一颗是1GB,怎么看容量呢?第二行第五六位就是容量标识,单位是bit(比特),8bit=1Byte(字节),我们平时说的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一般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所以标识除以8就行了。比如上面第一颗内存的标识是4G,除以8就是512M。

储存芯片是一颗东芝的8G颗粒,受手机存储芯片需求影响,现在8G芯片已经很少生产了,结果也要将近20大元。

音频功放IC是小螃蟹瑞昱的ALC1311,性能一般够用,胜在便宜

无线网络芯片是联发科的MT7601,用usb2.0通道和CPU连接,只能支持2.4G,最高速率150Mbps,勉强够用吧。

逻辑板使用了台湾联咏的NT71120芯片,BOE(京东方)的逻辑板。

京东方的HV650QUB面板,3840*2160分辨率,a-SiTFT-LCD,RGB子像素垂直条状排列,1.07B色彩(8-bit+Hi-FRC)。京东方的技术来自于LG,不过投产后面板颜色相对三星偏淡有时候感觉隔了一层纱的感觉,也有人感觉比三星的更真实。其实电视机的色彩更多取决于整体配合,像SONY就可以用普通硬件搭配出很好的效果。

色彩篇:

为了免除外界光线干扰,本来想晚上过来拍摄的,不过毕竟我太懒了,将就测试一下吧。
下面的图像是全黑画面,可以看到,即使不是暗室,也可以看见屏幕呈深蓝色,这个虽然和液晶的特性有关,不过这种程度嘛,估计LG看见徒弟这样会吐血啊。正是因为不能显示纯粹的黑色,所以电视机的实际对比度会不足,显示画面就会颜色比较淡。其实肉眼感觉不是这么明显的,这里面有手机摄像头自动调节ISO的"功劳"。

纯白画面,这个要点赞哦,亮度相对比较均匀啦,起码是对得起这个价钱的。

这才是蓝色啊,色彩纯正,亮度均匀,好评。

绿色看起来没有那么均匀,其实和人眼有关系,倒不完全是电视机的锅。

红色表现基本和绿色相同,其实直下式背光电视机,背光膜片不可能完全平整,就会造成亮度不太均匀的状况。

色彩测试,可以打75分吧,色彩过渡基本平缓,没有出现分层,不过色准不足,颜色有点偏淡,京东方要努力哦。

分辨率测试,4K文字有虚笔,甚至不到4K的文字也有虚画。这个要加强优化啊。

灰度测试,这个有点惨啊,基本上要到第六个格子才能看清楚边界。感觉电视机在处理灰度信息时为了速度会丢弃部分信息。灰度不足会导致大量暗部和亮部细节丢失,开什么HDR都是没有用的。

总结:
本来是想把屏幕也拆下来探寻一下里面的结构和用料的,现在看来必要性也不是很大。
不管怎么说,这个价格康佳可能是稍微亏点或者平本卖的,估计是要靠广告盈利了。整体表现一般,不过对得起这个价格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手,售后也不用担心。

1599美金!TCL 75S423/425 4K液晶电视拆解测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65

网友:
我去,想当年偶买的大法65X 8500E 要9800大洋啊

网友A:
4K文字估计是RGB,和RGBW的区别了

网友B:
65寸两千多可以了 ,而且有一年的整机保修,三年的主要部件保修。不过想要观看效果更好还是要

网友:
这个价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文字估计是RGB,和RGBW的区别了

不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和算法有关系,主要是CPU速度不够,只能用比较初级的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寸两千多可以了 ,而且有一年的整机保修,三年的主要部件保修。不过想要观看效果更好还是要 ...

等你坏了主板就不属于主要部件了!只有屏幕才是,我的小米4A55寸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这价格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很是详尽和专业。我年前1997买的风行D58Y已经很便宜了,这个65的竟然才2480.

网友:
看来真的是不怎么赚钱了

网友:
家里两台康佳,一台一年修了三次,后来换了主板才好,第二台用了三年,十多条线,后面都是康佳一生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坏了主板就不属于主要部件了!只有屏幕才是,我的小米4A55寸就是这样说的! ...

屏幕和背光才属于主要部件,主板确实不是,看康佳主板这种做工,也没有打算保修三年

网友:
家里一台康佳的LCD背光的用到现在十几年了还好好的,40寸四千块啊,然后就是买了个PPTV的55寸2500块,一个风行39的1468,今年春节给丈母娘买个PPTV的50寸还不到一千五,现在液晶电视真是跳水价

网友D:
这金黄色尺子是什么尺子啊,好像和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金黄色尺子是什么尺子啊,好像和电路有关

电子工程师的尺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工程师的尺子

哈哈,我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不是啊

我也不是

网友:
哈哈,电视机真是够简化的,便宜货看上去也能用,OLED还未普及,所以我买了65X 9000F对付着看

网友:
"京东方的技术来自于LG"京东方和LG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