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一张图:炬为4位IPS彩屏U表,透蓝透明都好,千万别买黑色!

楼主(2019-08-19):
之前买了几个透兰,感觉很好,这次黑色也有活动,23撸了个黑的,今天收到,大失所望,本来很清晰的屏幕,被黑色外壳一遮,大字都快看不清,更别说小字了!

就一张图,同一个型号U96,下面透兰,上面透黑:

网友A:
问下U96和下边的图片的这款质量那个好点

网友B:
纠结星人挣扎了老半天,最后选了透蓝。主要纠结黑和蓝,后面因黑色太过单调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U96和下边的图片的这款质量那个好点

推荐新款彩屏的,精度高,屏幕显示效果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结星人挣扎了老半天,最后选了透蓝。主要纠结黑和蓝,后面因黑色太过单调放弃 ...

透明的好,我一会儿去看看有没有运费险,有运费险我把这个黑的换个透明的去

网友:
本来中意黑色的。感觉遮光显示屏更清晰。结果是你这样的。是不是个例?

网友C:
我买过黑的,显示我觉得还可以
第一次我正常用,插scp(4.5v5a)和负载测试,插上负载的时候来了个电话,大约1分半左右,我回来以后发现表已经不亮了,负载风扇狂转,散热片我肯定不敢摸了,赶紧拔下负载凉了凉
然后炬为那表怎么都点不亮了,不过卖家给换货了
这表电流4位精度,我准备留着测二极管,发现电流精度不怎么高
当时我刚出的时候买的
就觉得这表价格不便宜,精度也不行,不能正反插,也不是usb3.0的,也没快充协议,也没充满断电的功能,觉得还不如我两年前买的炬为

我觉得你可以退了这个买个黑白屏的那个表,不是oled的,就是计算器那种屏幕的
目前只有炬为那个表可以在太阳底下用,其他彩屏表包括数码管在太阳底下全瞎了

网友:
现在没有金属锰铜采样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黑的,显示我觉得还可以
第一次我正常用,插scp(4.5v5a)和负载测试,插上负载的时候来了个电话,大 ...

有几点不同意的,首先这玩意儿基本没有在户外用的机会,所以用计算器数码屏没意义显示信息少还难看,其次30V5A基本所有快充协议都在这范围里,如果说测试快充协议的话,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再还有说价格,在所有人都能买到的情况下很实惠了,跟某群内个别人内部抢购价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然我也不会买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