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无法放电为零检查电池查拆开

楼主(2019-08-19):
702-技术共享!!笔记本电池无法放电为零检查(2019816112543
故障报修:!笔记本电池不可用,有充电指示,但取消外置电源,笔记本就断电。
现场查看:拆开发现18650电池有一节坏了。三节电池单独充电,测量空载充电每节3.3v~3.7v。其中一节已经目测损坏
分析:笔记本电池接口有测量空载充电每节3.3v~3.7v。。
排障:需要更换电池18650

网友:
这个电池断电保护板基本就锁死了,所以还是拿来手电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漏液好严重

网友:
呵呵, 南朝鲜的玩意就没靠谱的...
汽车, 手机, 电池, 女人...

网友:
还以为就LG有漏液的,想不到三丧也漏液

网友:
自己换过华硕老本的电芯  发现并没有锁死,现在待机使用3小时不是问题。这个锁死与不锁死,也是分电脑的。

网友A:
外壳被你搞成那个样子,好凄惨的电池,现在这种情况建议先确定保护板是不是锁死了,估计锁死的概率比较大,锁死了就没必要折腾了,没锁死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被你搞成那个样子,好凄惨的电池,现在这种情况建议先确定保护板是不是锁死了,估计锁死的概率比较大, ...

所言甚是,不准备折腾了

网友B(2023-03-05):
我的联想电脑用的一直很精心,基本上不带出去,一直插着电用。然后电池还是锁电了,测量六块18650电池都没事。没办法,把电芯拆了,就剩外壳插上去了,减轻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电脑用的一直很精心,基本上不带出去,一直插着电用。然后电池还是锁电了,测量六块18650电池都没 ...

我家ACER的电池也坏了,哪天拆电池,放空外壳,哈哈,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