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创维42L28RM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19):
创维42L28RM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开机有   几分钟后消失正常    看看主要是逻辑板 还是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创维电视就是垃圾,我家那个胎里带的毛病啊!买电视得买索尼的

网友A:
消失后用手电照看看是否还有图像 有说明背光坏 没有能出的毛病就太多了 有声音无图解码板和屏驱动可能有问题 无声无图电源和解码板有问题

网友B:
逻辑板的排线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就没有说明问题啊,开机有,有什么?几分钟后消失正常,什么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失后用手电照看看是否还有图像 有说明背光坏 没有能出的毛病就太多了 有声音无图解码板和屏驱动可能有问 ...

背光是好的就是开机有竖道   几分钟后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有说明问题啊,开机有,有什么?几分钟后消失正常,什么消失?

开机有竖道   几分钟后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的排线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好了

处理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主查电源部分电容 当然逻辑板和解码板也可能有问题几率小而已

网友D:
查T-CON(逻辑板),主板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T-CON(逻辑板),主板没坏~

准备换一块逻辑板

楼主:
最新成果是这样的  开机不到一分钟就好了逻辑板以换

网友E:
啥情况?开机画面倒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情况?开机画面倒立?

第一张照片他反转了!

楼主:
没有找到具体问题  就这样先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