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豆浆机电机发热不转

楼主(2019-08-19):
豆浆机,接触开关坏了,我将它直通,但是指示灯亮,加热正常,就是电机不转接触开关短路。

网友:
如果单独对电机供电呢?

网友:
串励电机,先对电机直接加电再说。直接短接接触开关电机肯定不转的,还有控制部分控制这电机呢

网友:
遇到过,更换可控硅解决的,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