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十年龄的海信变频空调KF-26G/27Bp

楼主(2019-08-19):
      上周给楼上邻居修一台变频空调,故障表现为:开机五分钟左右后不出冷风。本来是不想介入制冷一这块的,工具缺失(什么钳表啊,压力表啊,抽真空机啊,当然还有一些专用螺丝刀之类的),以及恐高,所以,一开始是拒绝的,并且也拒绝过好多邻居。但这次,架不住漂亮女邻居的热情,之前给她修过落地扇,小熊水壶等,这次一就一而再的表现的很诚恳、期待,又说“其实已经找过售后了,说是变频板坏了,换一块要420,高空费120,觉得太贵了,新的也没多少钱,就想找你帮换下.......没有高空,不危险的"。不给别人赚钱又想使换人,唉,怪售后太黑吗?话已至此,硬着头皮上去看看吧。
      上到一看,主机是装在飘窗下方露台上,周围有百叶挡板,房间至飘窗墙有开孔,可容身出去,主机顶盖已被男主拆开。就让开机运行下,开机后,内机有冷风出来,外机风扇不动,再过一会,内机冷风没了,外机散热器已经很热了。关机,先把风扇不转查清再说,拔下风扇线一量,三线间都没阻值,再看看主板上,风扇电容也没容量了,同时风扇保险炸了(玻璃管真的炸裂了),就说“风扇坏了,首先要换风扇电机再说”,女主说“售后来时就开机试了下,说是变频板坏了,也没看外机,变频板要不要换”,
我再说“一样一样来,换了风扇电机先”。就让男主下去把风扇拆下来,我懒的下去了。
      拆下来,拍了下型号,上TB找了一圈,乖乖,整网就几个原装拆机的,看起来还旧,关键是价格还贵,后面有一个代用的款,就决定买这个来,主要是便宜一些,毕竞还是新的。就这样吧,等了几天到了,量了下各线阻值,都有,同时问了卖主要配多大电容,卖主说最好是2uF,手上没有,就打算配1.5uF,这是准备给落地扇用的带线的,原板是带针脚的,不管了,硬上。还有保险,板上配的是3.15A,找了一圈库存,相近的是3A,小点更保险,就这样了。
     等到周末有空,就是昨天,再让男主把风扇装上去,我就直接趴着换电容,没有摘板下来,懒的记线,换保险,插上风扇线,稍微整理一下。开机,嗯,风扇转了,继续,平稳,冷风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得到女主男主好评,同时对售后一顿贬......省略一百字,以免加深售后与用户之间的茅盾。同时希望电容能坚持久点。

还原故障发生情况:年深日久--->电容失容--->风扇不起动--->电流增大--->电机线圈烧毁,同时保险爆

问题:看原风扇电机上接线图,所配电容为3uF,主板实际电容配1.5uF,相差这多么,莫非这就是主因?还是厂家故意这样?

过程所拍照比较少,随便拍了点
机型号

变频板

主板

白色座就是风扇插接口,插座左上方小点的保险炸了

风扇电容1.5uF

电机,要求配3uF电容

坏件

完~~~

网友A:
漂亮女邻居是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网友B:
漂亮女邻居是重点,不过别人的漂亮与你无关啊

网友C:
之前海尔的洗衣机遇到过电容炸裂,花了5块在修家电的那买了个二手的换上了。然后再没遇到过这种电容失效的。

网友D:
用了10年才坏,质量算是刚刚的

网友E:
确实现在很多售后维修工的维修水平严重落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现在很多售后维修工的维修水平严重落后了

你确定是水平问题?

换一个电容你收人家多少算合适呢?

网友G:
王老板果然专业啊!

网友H:
不是售后不专业,,是根本找不到专业的售后,,专业的都不想搞售后

网友:
来看漂亮女邻居的失望而归。。。。。。。。。

网友:
策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女邻居是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已经毕业了,不用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女邻居是重点,不过别人的漂亮与你无关啊

这个, 看看总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海尔的洗衣机遇到过电容炸裂,花了5块在修家电的那买了个二手的换上了。然后再没遇到过这种电容失效的 ...

这么多年,也还算可以吧
但没想通的是,电机上要求3u,实际给1.5u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10年才坏,质量算是刚刚的

早期的产品应该都还可以的,不象现在,铝管铁管都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女邻居是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哼,臭男人,2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现在很多售后维修工的维修水平严重落后了

听女主描述,来了就是开下机,等了几分钟,然后下结论,
中间啥也没干,不同意修就拿钱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是水平问题?

换一个电容你收人家多少算合适呢?

关键是故障点不是他所说的

难道是故意的? 就怕用户不要他修自己动手? 只有这样想才合乎情理

按售后的一惯的做法也不会单换电容,而是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王老板果然专业啊!

还好不是隔壁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售后不专业,,是根本找不到专业的售后,,专业的都不想搞售后

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