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剃须刀(FLYCO FS873)

楼主(2019-08-19):
有个剃须刀办公室备用的,不是经常用,用了两年了,现在感觉电量不行了,充满用两次就没电了。今天没事拆开看看。做工还是不错的。两节1.2V450MAH镍氢电池。焊接也很规矩。想找个合适的电池换上再战一段时间怎么样?

网友A:
飞科的吧?飞科的电池不耐用,我也有个飞科双电的,我改成两节18650并联外置了,没串二极管降压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科的吧?飞科的电池不耐用,我也有个飞科双电的,我改成两节18650并联外置了,没串二极管降压直接用 ...

这个办法好,感觉是不是有点丑了?还有电压高伤刀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感觉是不是有点丑了?还有电压高伤刀片吧?

在剃须刀后面安装个DC座,用双18650电池槽,拖根线接个5.5DC头就是了,不用的时候拔下来不难看啊。不过轻触式开关可能就没用了,我外加了一个钮子开关。

网友:
改完一劳永逸了,电压高点没什么事的,你可以串个4007降压,2节18650充满至少能用两个月

网友:
我前后买了4个这样式的,还不错,好像最贵的野菜79,信价比还行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两年多了,感觉刀头有点不锋利了

网友:
在用一模一样的款式,买了差不多三年了,电池目前没见有什么衰减。每天一剃,差不多一个月充一次

网友:
我碰到飞科,飞利浦啥的,如果使用的都是镍氢或者镍铬的话,直接上淘宝 小雨工包 家的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基本上都是 (非络腮胡)1节5号满电用近3-4个月,2节5号使用6-8个月,7号1节的基本1-2月的情况。

网友B:
老哥我家里也有个一模一样的能拍下电池看看么

网友:
飞科剃须刀在国内还算是品牌货,推广量满大的,做工相对也算可以。

网友:
这种还是干电池的最实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家里也有个一模一样的能拍下电池看看么

电池1.2V的两节。

网友(2022-06-29):
在吗?我也有这款的,图里画圈的地方麻烦大师拍个清楚点的。我的被直插交流电,这块烧坏了。

网友(2024-07-07):
个人感觉原配的电池很差,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
国产刀头是硬伤,曾用过一款飞科很快就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