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T先科杂牌32寸智能电视能否刷机?

楼主(2019-08-19):
原生系统显示是smartTV4.4.4,出厂安装的桔柚桌面,很不好用,自己用U盘安装了当贝桌面,但是使用中有冲突,经常弹出各种提示,桔柚桌面已停止运行 天籁K歌已停止运行 等等,烦死人,而且原装的软件都无法卸载。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办法刷机成纯净系统?设备信息参见下图

网友A:
我觉得有条件先换个手机,你这照片拍的,估计手机用了很多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条件先换个手机,你这照片拍的,估计手机用了很多年了吧

不是,躺在床上放大了拍的,所以画质感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躺在床上放大了拍的,所以画质感人

需求是啥,这种老的电视配置低,我家里的是啥app也没装,就装个当贝市场,然后装个电视家,
够看电视上常看的台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是啥,这种老的电视配置低,我家里的是啥app也没装,就装个当贝市场,然后装个电视家,
够看电视上常 ...

想重新刷个纯净的安卓系统,自带的软件太多,运行中老是出错

网友B:
USB口接电脑看看能不能Root,或者找下能root的软件。就可以自由删除不用的软件

网友C:
配置太低,直接买个破解盒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口接电脑看看能不能Root,或者找下能root的软件。就可以自由删除不用的软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太低,直接买个破解盒子吧

能省则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