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tek w8531真空吸尘器,电机竟然赫然标明是铝线,这么实诚的少有啊!

楼主(2019-08-19):
拆解tek w8531真空吸尘器,电机竟然赫然标明是铝线,这么实诚的少有啊!拆它的原因是开关不好使,按下去不能锁,要用胶带贴住才能用,放暑假有空拆开看一下。
就是这里用得不爽,按下去不能自锁,要用大胶带贴住固定。
出气口
线盘和开关
吸口和开关,
开关,垫高一下就可以自锁了
吸尘的通道
电机
缓冲胶
碳刷和换向器
这里写得很清楚,我是铝线我怕烧?

网友:
现在的都这么标啊,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标的铝线

网友A:
好的铝线,接头接好,照样可以用十年八年,不过想用十几二十年就估计很难,铝线始终也存在氧化现象,所以一般来说超过十年就有点难了
话说回来,6年前左右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压缩机,竟然也可以用上铝线

网友:
输入1100W输出380W这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
以前拆美的(记得是)的落地扇,电机也是标明是铝线的
等牙膏ing

网友:
现在铝线圈很多的,正规的写明,不正规的不写还假冒铜线

网友:
说明是个正经牌子的电机哈哈

网友B:
现在市场上面的落地电风扇都是铝电机了,想想蛮可怕的

网友:
实在人,标明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场上面的落地电风扇都是铝电机了,想想蛮可怕的

看来只能买变频电风扇好些,缺点是电子款故障点比机械款多,换档和倒计时要按好几次,希望有机械款变频电风扇。楼主的吸尘器电机厂家很诚实,不仅标注铝线,而且有输入输出功率,可以计算出效率大概百分之35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诚实的厂家。。。。

网友:
这种属于比较正规的厂家,诚信很重要!

网友:
这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用铝线我牛逼呀。

网友:
这么实在的产家太少了

网友:
正常,之前看到双筒洗衣机的甩干电机也标明了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铝线,接头接好,照样可以用十年八年,不过想用十几二十年就估计很难,铝线始终也存在氧化现象,所以一 ...

压缩机电机是密封的反而不容易氧化

网友:
开关做工不错的,磨损导致不能自锁?

网友:
以铝代铜是国家曾经推广的一个项目

网友:
有多少消费者会拆开内部看电机,真正的诚信应该把“铝线”标在吸尘器外。

网友:
N年前数码之家推的一个吸尘器也是铜线。。然后大家还改装加HEPA滤网。。蛮早的事情
跟风也买过个,然后就用了一次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