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柒电 1-5节18650移动电源盒(QD-185-SX)

楼主(2019-08-19):
拆柒电 1-5节18650移动电源盒,这个盒子刚买觉得很漂亮手感也很好,结果没二年那所谓的橡胶漆就变得粘糊糊的清又清不掉只好丟在一边吃灰,拆开来看看能否作其它用途

END

网友A:
图片压缩得有些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得有些变形了?

是的,v9拍的,不知怎么有5—7M,用ACDS压缩到90%就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v9拍的,不知怎么有5—7M,用ACDS压缩到90%就变形了

压缩图片的话,多找点软件试试,有图片工厂等。楼主的七电应该是过流保护比较好,我有一款5节可调压升级版,接了5V 3A一组白炽灯负载后,升压瞬间故障只剩电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图片的话,多找点软件试试,有图片工厂等。楼主的七电应该是过流保护比较好,我有一款5节可调压升级 ...

我一直用iSee的,试了一下ACDSee就如此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充电宝,电流确实能达到2A,好多垃圾充电宝就是虚标的,达不到2A.

网友:
那种类肤漆,用稀释的丙酮就能擦掉
具体浓度要多试几次,稀了擦不掉,浓了会把低层硬塑料腐蚀花

网友:
第一代柒电的盒子我还在用,2012年62块不包邮,支持9V、12V输出,6节18650的那种。盒子做得太大,做工只能说在当时还算可以。

网友:
当年花80大洋买了一个能装6节的七点,还配了个15w的电源,结果没出一个月就有qc协议的充电宝上市,真是够够的,将就用了几年,感觉用micro usb头充电不方便,就自己动手改成type c,没成想这一改又改神了,就会自己给自己充电,彻底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