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INBIKE自行车码表

楼主(2019-08-19):
捡了个自行车马婊。。。哦打错,是码表,拆了看看

▲牌子INBIKE,屏幕还是彩色的,嗯,只是底色而已,这个没有外接端口,应该是无线传输版本。

▲背夹好像只有一半?

▲卸下背夹,后面有个电池仓,仓盖是旋转式的。

▲CR2032的电池,已经耗尽了。

▲上次捡了个电驴的遥控器里面有三颗CR2016似乎能用上。

▲16+16=32,挺简单的数学题,差点就把两颗CR2016叠加装上去了,还好清醒了一下,OK,完美开机

▲由于里面有水,还是拆了看看吧,后面壳子是超声波粘合的,很容易撬开,上面竟然有个线圈,应该是天线了,估计是433M或者更低的频率

▲拿下电路板,可以看到锅仔片按键。

▲屏幕用的导电胶条,下面是导光板,带背光方便夜间骑行。

▲主控是牛屎,还有块无字IC,几个三极管。

▲乱按几下到这里就不动了,缺少传感器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屏幕虽然是伪彩屏

网友A:
应该有一对触点,接上一根线和干簧管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一对触点,接上一根线和干簧管磁传感器。

外壳没有任何触点,要不是无线传输的就是类似无线充电那种感应接触式的传输信号。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一只高级马婊,跟小凤仙齐名。。。。

网友B:
有心率和踏频,应该是无线蓝牙的,可以连接心率带和踏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心率和踏频,应该是无线蓝牙的,可以连接心率带和踏频器

没看到蓝牙天线

网友:
蓝牙的,无线码表一般用蓝牙或者ANT+协议,后者通常用在相对高端的产品上

网友:
仔细一看主板还真是没有发现天线,估计屏幕是通用的

网友(2025-04-01):
做工上有种廉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