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ptv 和APP 都可以用的盒子啊

楼主(2019-08-19):
APP 可以U盘安的那种  不知道什么盒子可以破解 准备去如一个

网友:
江苏电信盒子可以

但是盒子APP只能无线用,插上网线就是只能itv:lol::lol::lol:

网友:
拉宽带送的盒子 用TTL刷个当贝市场进去 不就好啦

网友:
就晶晨S905L那些马甲盒子可玩性最高吧。 B860A2.1,M201S,R3300L,mg101等 ,还有创维的v21c。其中R3300L带有micro usb接口,用普通手机充电线就能刷机,其它几款有的带两个标准usb接口的盒子需要一条公对公usb线才能刷固件,有的还需要借助ttl破解。还有905M的也不错,典型代表有数码视讯Q5

网友:
同时用的比较难,因为一般运营商的IPTV都限定了绑定只能用其端口有线网才能正常使用
即使安装上APK,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华为悦盒6108V9直接破解就可以,我几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