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 IXO 03 改5V安卓充电口

楼主(2019-08-19):
我的博世IXO03原装充电器丢了,于是想到闲鱼上淘一个,上闲鱼一看基本上都在50块钱左右,后来无意中看到一条消息才发现,原来博世IXO原装充电器标称7V输出的,实际测量达到11.78V。再到网上找资料又发现原装充电器里面非常的简单,就只有一个变压器和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实在是太坑了!

为什么一个3.6V的用电器要搞一个标称7V实测11.78V的充电器?!IXO03里面的板子要把充电器的充电电压再次调整降到适合18650电池的电压,大家说麻不麻烦!

既然原装充电器这么坑再花50块钱买它我觉得不值,于是果断决定改造,说做就做!具体改造思路是这样的,直接改成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板,上某宝找了一下正好有合适的充电板,接口是安卓的口,这种充电线还是很好找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用安卓手机充电器或者是充电宝为IXO03充电,而且急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插着充电器或充电宝边充电边干活。

网友:
lz  上图啊

楼主:
对了我的改造还有,照明灯改成白色的了,这样个人觉得看着更清楚,还有就是照明灯的开关以前坏了,换了微动开关,很好用可以给大家做个维修的参考。

网友A:
充电座也就是当个座放置ixo3还有点用.
楼主这micro usb口开的挺好看的, 如果是我可能会换成type-c口的充电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座也就是当个座放置ixo3还有点用.
楼主这micro usb口开的挺好看的, 如果是我可能会换成type-c口的充电 ...

首先谢谢夸奖,你说的这个我也有过考虑,只不过TYPE-C口的充电板由于板件排列和尺寸的原因切不了。买了4种板子只有两种适合,不过另一种充电接口更老一些。

网友B:
还以为你直接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你直接换板子

换板子?你发的这个板子虽然是安卓口的,但是充电器的电压是要多少V的。

网友C(2019-11-25):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你直接换板子

这套板子是从哪里搞的?

网友:
板子磨边不错哦

网友D:
楼主快交代如何把口开得那么精确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快交代如何把口开得那么精确好看。

一点点比对,一点点加工

楼主:
我又发新作了!

网友E:
楼主厉害, 这个改装看着爽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这个改装看着爽心悦目!

谢谢鼓励!我又发新作品了,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2020-01-01):
板子输出直接解电池正负?充电指示灯也改了?

网友:
电池哪里有配啊?

网友(2020-02-13):
电池就是普通的18650,随便就找到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LZ一模一样的螺丝刀,看了LZ改造,我也项改造一下,不过没有这么复杂,想把充电底座里面直接换成4.2v的充电电路,输出接在2个触点上,这样螺丝刀放上去就可以直接充电,原来的充电时间太长了,问一下螺丝刀的触点和电池中间是不是还串联了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板子?你发的这个板子虽然是安卓口的,但是充电器的电压是要多少V的。 ...

这应该是ixo5的板子,无损改装,直接手机充电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套板子是从哪里搞的?

要吗,我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