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tu设置成1492过段时间不重启路由器就无法正常使用新版论坛

楼主(2019-08-19):
我的路由器是TP-LINK的wdr5600,路由器如果一天不重启,新版数码之家就会发帖点了没反应,也有时是帖子的链接打不开或是论坛输入账号密码点登陆没反应。
重启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将路由器的mtu值改成1400以下试了好像一直是好的,最大的1492过段时间不重启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电脑上都好的,只有手机有这种现象,换浏览器换手机也还这样,4g上论坛正常

楼主:
补充下,电脑上一直正常,只有手机上无论是电脑版还是手机版论坛,换浏览器还是换手机都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楼主:
用4g上论坛正常

网友:
没更新一下新版固件试试

网友:
mtu设置成1492过段时间不重启路由器就无法正常使用新版论坛 请楼下的高手解决

楼主:
固件已经是最新的了

网友:
我的是TP-LINK的wdr6500:lol:默认MTU 1500

网友:
如果电脑是好的,就不应该是路由MTU问题,建议再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我是wdr5600的, mtu默认1480,最大1492

网友:
电脑,路由器,mtu如果设置不一样,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mtu设置成1492过段时间不重启路由器就无法正常使用新版论坛

网友:
我的问题也和你差不多,每过几天就要重启一下路由器,是不是天气太热,设备无法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