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双贴NW593 求大神解CE问题

楼主(2019-08-19):
SM2246XT双贴NW593 求大神解CE问题

网友A:
双贴2CE:短rce2 4
四贴2CE:短rce1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2CE:短rce2 4
四贴2CE:短rce1 3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报错

楼主:
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B:
2CE的跳不跳都能开,你这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E的跳不跳都能开,你这是设置问题

楼主:
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仔细看设置选256G了

网友C:
老兄,你这板子上的贴片电感都炸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这板子上的贴片电感都炸开了!

只是外壳裂了,不要紧的

网友D:
用2246EN双贴可以开8CE,写入16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246EN双贴可以开8CE,写入160m/s左右。

6666厉害了老哥

网友(2019-11-14):
开卡设置容量问题啊!NW593是单颗64GB的,双贴才128GB,你开卡设置成256GB,肯定不行啊!软件报错就已经提示了低于设定容量了。

网友:
6666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