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航嘉HK500-31FP电源,可惜烧了,

楼主(2019-08-19):
维修又没有那个技术

网友A:
你这是翻新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翻新的电源吧!

应该不会是翻新的

网友B:
输入接口那里,为什么那个聚丙脂电容还要并上一只3000多K的电阻?

网友C:
航嘉电源做工还可以值得修一修,这电源以前应该修过的开关管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嘉电源做工还可以值得修一修,这电源以前应该修过的开关管那么明显

烧了的痕迹,

网友D:
高压部分就一个大电容?也没看到PFC部分,缩水版的?

网友C:
那脚上不是有锡焊的痕迹吗?

网友:
即然是好电源,可以修的,开关管坏了,很明显,没看见驱动芯片,顺便查下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脚上不是有锡焊的痕迹吗?

管脚拉弧烧断了留下的铜珠,照片没有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口那里,为什么那个聚丙脂电容还要并上一只3000多K的电阻?

放掉电容的存电,防止拔下插头的瞬间,被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压部分就一个大电容?也没看到PFC部分,缩水版的?

主动PFC+双管正激方案,跟老的半桥+PFC电感方案不一样.话说市面的正规电源最差也是这方案了,以前的半桥方案早就被淘汰了.

网友:
以前一直用航嘉电源,但4-5年前,用长城电源了,感觉比航嘉质量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PFC+双管正激方案,跟老的半桥+PFC电感方案不一样.话说市面的正规电源最差也是这方案了,以前的半桥方 ...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脚拉弧烧断了留下的铜珠,照片没有拍好。

烧这么严重啊

网友:
航嘉这个系列电源不怎么样 我的跳楼者450B也BOOM了

楼主:
办公电脑也是用的航嘉电源,用了两年,现在一直翁翁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口那里,为什么那个聚丙脂电容还要并上一只3000多K的电阻?

那是1M的泄放电阻

网友:
前天在废品店看到两台戴尔电脑就是用这种家伙,一般10元一个,想搞回来,怕吃灰,忍了!

网友:
里面感觉空荡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