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禧玛诺内三速轴芯拆解方法

楼主(2019-08-19):
禧玛诺内三速定期保养,拆卸到最后一步,不知套在轴上的那个部件如何拆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看看,是否有卡簧卡着。

楼主:
没有卡簧之类的东西。
网上找了一张图片,已经是拆下的状态。

网友:
轴上有凹槽,应该那个圆圈上面有定位销之类的卡住吧?找找看

楼主:
谢谢提示!
不过这个部件是可以在轴上左右移动的,所以就不可能用定位销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