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COS5041故障求教

楼主(2019-08-19):
几周前地摊50收的。百度过,缺Y放大管B648A和D668A。换过0.5A保险。买了649A,669A代。开机,有一光斑从左到右扫过,重复扫(见图)。辉度钮管用,聚焦钮拧尽,光斑变形定在屏幕上不动(没拍图)。拧上下位置钮,光斑无变位。
带载电压:150Ⅴ,双15Ⅴ,6.3Ⅴ三种,百度图纸是160Ⅴ,双16Ⅴ,6.3V。无cos5041图。高手帮看看哪块问题多。先谢。
问下:1)聚焦是否正常?
2)示波管尾座触片也不同程度氧化。会是这里问题?

网友:
能修这玩意是高手.

网友A:
       首先,仔细地看完了楼主之前发的帖子,根据之前的操作大致可以推断聚焦没有问题,最后这篇帖子描述的X也应该没有问题。正常的示波器无信号输入且水平扫描速度低的时候就是一个圆点从左至右,调节扫描速度变高之后会形成一条水平亮线。

        对于这个示波器我自己没有接触过,所以在网上查找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另根据自己的臆测,觉得
问题仍在Y扫描系统上,就相当于水平正常工作时Y轴给了一个杂乱的干扰信号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就是那样
的一团光斑,再加上辉度可能过高于是便影响了几乎整个屏幕。

       所以,我能给的建议如下:
                 1、清理示波管的管座,以及管上引脚的氧化物;
                 2、清理高压包附近相关电路的灰尘,氧化物,以及相关电容等元器件。(元器件列为最后的
             检查项目);
                 3、根据附件给你的参考图纸,检查Y相关电路,电路图可能不完全一致,但参照楼主给的图片对
           比大部分还是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电路图在附件

       祝楼主早日修复!

另说几句题外话,不少坛友在讨论维修的价值,虽然这个示波器没有问题的可能也就只能值100多一点点,与修复
和花费的时间完全不成比例,但是,搞定它的过程中所能学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几百块钱的问题,或许你可以用这个
时间去做别的获取更大的价值。就比如说现在修电视的,换一块板30元,修好一块板可能要花几个小时,这几个小
时绝对不是30块钱可以买的到。但是,花这几个小时修好的一块板,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换
个拆废板下来的一分钱不花的原件上去就OK了,那么遇到几个相同的问题之后究竟是哪个更完美呢?

还有些话对楼主说,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的遇到问题一时想不通时不要急着去解决,有时候思想偏了转不过弯来会朝
一个错误的方向努力,结果可想而知。遇到墙了就坐下休息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脑子里就会灵光乍现。半年前德阳的一个兄弟给我发过来一台放大器让我帮他修,开始误以为功率放大电路的问题,搞得头疼也没有解决问题,放
了半年前几天拿出来思考一下发现方向不对,后来发现是激励电路的问题,个把小时就收工了。

楼主:
谢楼上大哥。在搜资料,补习。放了一周多了。慢修不急。未用过更没修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大哥。在搜资料,补习。放了一周多了。慢修不急。未用过更没修过。 ...

细心点,把Y信号逐级对地试下有变化没,档位转换重点检查

网友(2022-05-25):
顶一下,确实能修这玩意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仔细地看完了楼主之前发的帖子,根据之前的操作大致可以推断聚焦没有问题,最后这篇帖子描述 ...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