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重新开卡问题

楼主(2019-08-19):
一块杂牌固态主控是SM2258XT,用开卡软件,不管怎么短接都不认,是不是短接点的问题,求助。

网友A:
你发的图里,右下角凹槽处,写着ROM的两个孔。

网友:
参考楼上,先短接,再上电,不然还是认不到的。

网友:
按照楼上的,先短接再上电,还不行就算转接板不兼容换个转接板

网友:
按照楼上的,先短接ROM两脚(固态双灯灭掉)再上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里,右下角凹槽处,写着ROM的两个孔。

老师,我的固态硬盘是大S降级片,量产失败,是不是还要添加什么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固态硬盘是大S降级片,量产失败,是不是还要添加什么东西呢? ...

把报错信息,你的软件设置和你颗粒的信息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报错信息,你的软件设置和你颗粒的信息发上来

老师 麻烦您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麻烦您看下

提示颗粒等级不一样,目前公开的开卡软件好像没办法。

网友:
看你的设置是想跑RDT,先参考出厂坏块开一遍,能过再跑RDT后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颗粒等级不一样,目前公开的开卡软件好像没办法。

明白  谢谢 老师

网友(2019-12-28):
开卡成功了没有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芯片差不多没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