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00W 台达电源 做工很不错

楼主(2019-08-19):
标牌台达为华硕定制

打开铁盖

变压器也是台达自家的

次级滤波部分

风扇

背面的贴片

PFC线圈

整流桥

三莹的主滤波

基板上醒目的台达Logo

注意GT3  GT4,挺严谨的

TNY279PG辅助电源

主控和LM358

还有个固态电容

次级的LC滤波

K15E60U 开关管

辅助变压器

次级滤波电感

STPS30H100CT整流管

网友:
做工规整,良心货!

网友:
整流桥上都贴那么大的散热片,很少见啊,

网友:
拆过台达服务器的电源后,就会感觉这个一般做工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都不错我有个650的服务器电源自己改了接头用了十几年了改天拆下来清理下

网友:
话说这是公版方案吗,今天看了三个拆电源的都是这结构

网友:
这个500W台达做工至少比昨天那个贼船550W的好多了,电感是打了胶再插上去焊接的,这样可以省胶

楼主:
这个电源估计没有483.9W。加载300W,12V掉压0.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做工是属于不错的行列,整个电源过磅1.75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估计没有483.9W。加载300W,12V掉压0.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做工是属于不错的行列,整个电源过磅1 ...

正品台达的,功率应该还是足的,只是按厂商要求做的低成本方案,所以用料比较差,做工还是没话说的

楼主:
买这个电源之前,我还看到有DC-DC方案的,求问一下,这种方案可靠吗?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案比较多。不会击穿吗?

网友:
台达设计一流 不过用料基本上也不算太好 毕竟大厂知道多少料就够了

网友A:
这个比我那个X船好点 没温控风扇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我那个X船好点 没温控风扇差评

有温控风扇哦,还是电压控制的,室温的时候4点几伏。

网友B:
做工好,拍照技术更好,什么相机拍的,感觉颜色稍微有点浓

网友:
台达 全汉  海韵的素质都不回太差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台达是一个干练的厂商。这个电源做工整洁,电容选材中规中矩,在一般的民用PC上用也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好,拍照技术更好,什么相机拍的,感觉颜色稍微有点浓

mate20 无后期处理

网友:
假台达。
看电路风格,不是台达。
看电路用料,不是台达。
特别是风扇,台达是直流风机第一大厂,怎么可能会用别家的风扇,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