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保鲜盒版电子负载新鲜出炉

楼主(2019-08-19):
在小林家买的电子负载套件,再买了一个温度计,实在没有合适的外壳,只能先在保鲜盒里委屈委屈了,不常发帖,还不会排版,连续试了几个小时,还比较稳定,手摸管子温度也不高,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有热缩管,管脚用热熔胶先对付着。估计也是接灰的命啊

网友A:
目测会熔掉

网友B:
你把这个装电饭锅里,可以一边测试,一边做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会熔掉

熔掉了看烟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装电饭锅里,可以一边测试,一边做饭

应该是把剩饭放盒子里,一会儿就热了

楼主:
手头没啥电源,这还是偷电脑的12v电呢
谁给推荐个便宜的24伏电源呗,没事可以玩玩儿,还能给净水器备用

网友C:
可以把风扇装向外吹。。。

网友D:
建议用炬为的多显表,带测温和电量统计的,精度也比一般双显表好得多

网友E:
我用的是这表头  自带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风扇装向外吹。。。

怕万一碰到什么把管子给短路了,放里面感觉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炬为的多显表,带测温和电量统计的,精度也比一般双显表好得多

有一个usb的便宜的炬为,30v以下可以串在外面累计电量,感觉这个电压电流表不是很准,两安培以下显示小一些,电流上来后误差小一点,这个还没法校准,一段儿准一段儿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个usb的便宜的炬为,30v以下可以串在外面累计电量,感觉这个电压电流表不是很准,两安培以下显示小一 ...

不是这玩意,你去炬为店里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这表头  自带温度

这个是表本身的温度吧?我那个是测散热器温度的,虽然可能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玩意,你去炬为店里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我去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这表头  自带温度

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刚才去炬为店里看了下,果然是单独的温度探头,早知道整这个了,还省地方,下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刚才去炬为店里看了下,果然是单独的温度探头,早知道整这个了,还省地方,下回的 ...

是的 单独的探头 我固定到散热器上了

网友F:
看着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单独的探头 我固定到散热器上了

谢谢大爷给的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挺实用的

谢谢,手头没有大功率电源,现在几十瓦应该是没问题了,有机会再往高了挑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