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品胜充电宝TS-D043

楼主(2019-08-19):
多年前的品胜充电宝,拆开看看,4节18650,电池上无标,充电宝外壳标2500*4,
4节电池带一块保护板,拆掉电池,用一节好电池试试,无输出,灯不亮,看保护板上有两组电池接口,
按保护板接2节电池,有输出。量保护板输出,为7.8V.原来这个充电宝是2串再2并,那容量是否只有5000MAH?

网友:
我觉得应该按照毫瓦时计算容量好些,输出容量大概能5V下5000多毫安时,方案是充电升压给两串锂电池,输出是两串锂电池经过降压电路。以前有些7500mah的LCD等三节品胜是三节串联电芯。

网友:
5000mah是7.4V,2500mah是3.7V,换算成Wh都是37Wh

网友:
不管怎么算,四节电芯没虚标就行,电感真粗壮啊

网友A:
上面的电池保护板是楼主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池保护板是楼主自己加的?

不是,原来就有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年了,翻出来拆电池。

网友:
品胜充电宝相对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