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9拆机换屏换后盖

楼主(2019-08-19):
一、       准备工作
1.   拆机工具。(手机专用十字花螺丝刀、翘片、撬棍、吸盘、电吹风)

2.   华为荣耀9屏带中框。(屏没坏的不需要)

3.   华为荣耀9玻璃后盖。(后盖没拆坏的不需要)

从淘宝购买的华为荣耀9的屏带拆机工具,另外还需要一台热风枪,没有的话,家里吹头发的热吹风也OK。

可以看到手机屏和后盖都已经摔碎了,能凑合用,不过容易进水,还容易划伤,一问售后,标价xx8,过节不打折,果断自己动手拆机换屏。

二、       拆后玻璃盖
热风枪温度调到最低,(防止后盖玻璃温度太高碎裂),对准玻璃后盖进行均匀加热,(何为均匀?就是出风口不要逮着一个地方吹,转圈圈或者画太极自己喜欢就好)感觉后盖烫手的
时候停止加热。用吸盘吸到玻璃后盖,翘片沿缝隙慢慢插入,幅度不要太大,慢工出细活。划到半圈,感觉间隙可以的话,放入撬棍,再用翘片划另一边,直至用吸盘取下后盖。

三、       拆主板

可以看到一层黑色散热膜,揭掉放到一边,不要丢了哦。

把靠近手机上部的螺丝拧掉,取下金属罩。

用翘片轻轻撬动摄像头排线插座,取下摄像头

把剩余的电池排线、显示屏排线,RF天线座等拔掉,主板拿出。

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四、       拆接口板

把手机下部螺丝拆掉,翘片插进去,把接口板拆出,注意有个RF天线端子先拔掉。

下面的耳机接口板、喇叭都取下。

五、       拆电池
电池是用强力双面胶粘上的,很难取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定,也因为太专注了,忘了拍片。讲下心得:感觉比较靠谱的方法是用信用卡或者类似的塑料卡片,沿电池的边,慢慢划进去。注意:四个边都这样操作,四边都有间隙后,再用撬棍进去。很多童鞋沿一个边,就想粗暴强行进入,导致电池变形短路。另外电池下面有两个排线,一定不能用太尖锐的刀片、镊子等金属利器乱搞,否则很容易擦枪走火。

素颜照,可以看到液晶屏排线已经废了,幸亏这个排线是显示屏自带的。

六、       重新组装

把主板、摄像头、接口板等放到新的带中框的屏上,重新组装起来,拧上螺丝,该插的都要插上,也不要乱插。组装好以后,别忘把膜贴上,不太清楚作用,加强散热?不过有膜比没膜强,就当成是做了个XX膜修复。

七、       搞定收工

组装好之后,可以开机看一下是否点亮,功能是否正常,防止出现后盖盖上以后有问题又得重复拆机,这就尴尬了。

没有问题的话,把买后盖送的双面胶粘到后盖内壁,然后把后盖和手机中框对齐,压紧。

搞定收工。

总结:如今的国产手机已经不是当年的傻大粗了,很多设计已经做的非常精密,这给拆机维修带来很大困难。本帖适合有经验的老司机,动手能力欠缺的还是要慎重,胆大心细是关键。

楼主:
这种全贴合工艺,单换外屏玻璃理论是可行,但是没有特殊设备的话,实际很难操作,中间全是胶,操作不好的话,显示效果很差了就

网友A:
电池没有易拉胶,差评

网友:
这教程很详细呀,又学了一招

网友:
拆机之前先搜拆机图,
起码知道什么地方有坑,
就不容易翻车了

网友B:
如果单换电池,拆旧电的时候,岂不是很容易搞坏下面的屏线

网友:
电池没用易拉胶,差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全贴合工艺,单换外屏玻璃理论是可行,但是没有特殊设备的话,实际很难操作,中间全是胶,操作不好的话 ...

电池一般都有易拉胶的啊。

网友D:
这种电池不带易拉胶的,真心别着急用蛮力,别用尖锐物体翘,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一般都有易拉胶的啊。

这款荣耀9还真没易拉胶,这也增加了拆机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易拉胶,差评

华为手机做工还是不错的,估计是套路吧,增加售后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换电池,拆旧电的时候,岂不是很容易搞坏下面的屏线

是的,所以不要用尖锐的金属利器,用一些圆角的硬卡片之类的,而而且从长边两侧开始搞,这样就不容易伤到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不带易拉胶的,真心别着急用蛮力,别用尖锐物体翘,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

哈哈,说出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