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壶的数码管缺划,如何自己拆开更换呢?

楼主(2019-08-19):
看着真别扭

楼主:
预设温度和当前温度的两个数码管均缺划,美的的品控让人担忧啊。难道是吧面板用刀撬开才看得见电路板?

网友:
赶紧去找个拆电饭煲的教程看看去,从电饭煲下面开始拆起。

网友A:
不一定非得换数码管,也可能是导电橡胶或斑马纸断线了。

网友B:
这种是接触不良,拆出来补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得换数码管,也可能是导电橡胶或斑马纸断线了。

问题就是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接触不良,拆出来补焊就好了

找不到拆开的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拆开的入口

把面贴撕下来先

网友C:
表面贴的是一层带胶的膜,可以撕下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了。
不过这样可能不够,还要看拆开后看到的电路板样子。

网友:
过亮导致过早损坏,换普通红色或者绿色,电流就正好是正常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贴的是一层带胶的膜,可以撕下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了。
不过这样可能不够,还要看拆开后看到的 ...

表面是触摸板,强行撕下来会不会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