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扬子 (YAIR)2匹 定频冷暖壁挂式空调的遥控器

楼主(2019-08-19):
突降大暴雨,餐厅的窗没关,扬子 (YAIR)2匹 定频冷暖壁挂式空调的遥控器有正好在窗台上放着。

回家收拾好地面后,发现遥控器湿身了。怀疑进水,拆开擦干净。

2节AAA电池,全用卡扣固定一看就是价格便宜的货色。丈母娘家的大金,自己家的三菱电机遥控器都是用螺丝固定的。

慢慢撬开,

还是损坏了2处卡扣

还好水没进到里面,元件相当简单了。芯片在液晶屏下,屏幕用胶条连接的。

只有按键的软胶缝隙中有水

配合紧密,扣回后还是很紧密。

网友A:
偶家也是被暴雨淋了,窗台内墙被泡,脱皮了

网友B:
反正又不会坏,晾干了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又不会坏,晾干了继续用

怕泡坏,万用型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家也是被暴雨淋了,窗台内墙被泡,脱皮了

没按个石头的窗台?现在的内墙粉刷就怕遇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泡坏,万用型的不好用。

原装的功能多一点,比如强劲制冷、左右扫风、睡眠 等 万能的 就很少有,而且有没有发现原装的遥控器 风量调节顺序,基本都是小、中、大、自动。万能的就相反。不过有些万能的,能够一个遥控多台不同品牌的用电器,不是智能的。

网友C:
遥控器还是格力的做工好

网友D:
还好,看起来水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还是格力的做工好

格力的拆过,没大金和三菱电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看起来水没进去

幸好没事

网友:
货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按个石头的窗台?现在的内墙粉刷就怕遇水

木窗框倒是没事,就是进的水把墙面泡起皮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格力的都是镀金焊盘和按键盘,也是螺丝固定,单片机也是硬封的哈哈

网友:
前几天沈阳到处都能看海。。。

网友:
板子上就电容和红外管了,够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