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用stc15f104写代码做一个延时控制电路,谢谢!!

楼主(2019-08-19):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用stc15f104写代码做一个延时约500ms控制电路,谢谢!!

本人不会写代码,怎么弄才能实现以下逻辑功能:

逻辑是这样的:
1,当深夜上下班回家,打开房门,门磁接通12V电池供电给降压7805供电给单片机工作,单片机第8PIN检测到高电平或者持续的高电平,也只能输出一次约500ms的高电平控制三极管Q1导通拉低易微联的通道按键执行回家场景开灯。

特别留意的是,因为有时候回家门一直是打开的,第8Pin一直处于检测高电平状态,所以第7Pin只能输出一次高电平,如果重复输出或者持续输出,易微联模块就会出现关灯或者又进入配网模式了影响使用(因为易微联模块通道的手动按键,长按3秒以上进入配网模式了,所以第7Pin不能持续输出高电平或者重复输出高电平)。

网友A: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感觉一个单稳触发器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还有,配12V/23A的电池,用7805稳压,感觉分分钟要换电池。

网友B:
你这个根本没法正常检测到信号,因为你上电检测一起来,怎么可能?单片机要处于开机状态,才能输入信号。这个设计,错误的地方还有好几个,楼上说的电源7805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C:
第8 PIN没毛用。0的时候单片机也没电啊。所以你的需求就是单片机上电后第7脚输出500ms的高电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93

#include "reg51.h"

sbit P32 = P3^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b;
    for (a=0; a<t; a++)
        for (b=0; b<123; b++)
            ;
}

void main()
{
    P32 = 1;
    Delay(500);
    P32 = 0;

    while (1)
        {
                ;
        }
}

网友D:
非常简单,用arduino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感觉一个单稳触发器能满足你的需求。

单稳态是用NE55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配12V/23A的电池,用7805稳压,感觉分分钟要换电池。

是啊  感觉7805功耗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根本没法正常检测到信号,因为你上电检测一起来,怎么可能?单片机要处于开机状态,才能输入信号。这 ...

我是单片机小白,不知道上电的时候程序跑起来没有,嗯 7805功耗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8 PIN没毛用。0的时候单片机也没电啊。所以你的需求就是单片机上电后第7脚输出500ms的高电平。

//https: ...

谢谢大神,我用这个程序编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简单,用arduino就能实现

arduino也是一个编程语言吗?刚才百度没看懂

网友E:
感觉硬件延时最简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硬件延时最简单可行

硬件延时用NE555吗?

网友F:
不用单片机,串联一个电容就好了,给你一个之前帮坛友设计的电路,取值上升沿,下降沿触发两个按键,更换电容容量可以调节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单片机,串联一个电容就好了,给你一个之前帮坛友设计的电路,取值上升沿,下降沿触发两个按键,更换电容容 ...

开关1和开关2是光耦吗?5V负是不是5V负极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也是一个编程语言吗?刚才百度没看懂

去网站单片机版块看一看,能有收获

网友G:
你这个设计问题真的多了,7805耗电还是小问题,你意思是你下班开门,然后就要启动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只是需要一个短时间的高电平状态,之后不管是门开了还是关了,或者重复开关,这个信号都不再刷新。可你这个电路,一旦门关掉单片机就断电,再一开单片机又要重新执行一次。就一个开关问题你又啥也不懂,这样折腾意义不大。老站有人做的互联网控制你了解一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9552&ds=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设计问题真的多了,7805耗电还是小问题,你意思是你下班开门,然后就要启动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只是 ...

这个电路在加光控电路,晚上或者白天只要有光线断开电源,重复开关门应该不会影响

网友:
用一个nmos 电容 电阻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会程序就自己学。stc,32怼不动,就学arduino。求大神不如求自己。如果连arduino都学不会,就不要玩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