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求助,自动关机

楼主(2019-08-19):
手头有两台atx电源,为了用来给光猫、路由器、交换机、移动硬盘等供电,减少电源适配器个数,计划使用atx电源。其中一台噪音大,型号是台达dps-180kb,另一台是大水牛pp-400aaa噪音比较小。本人先将大水牛电源将绿色和黑色线短接,然后给光猫、路由器供电,用一段时间后电源停止;接3.5寸移动硬盘,打开开关后,电源风扇稍微一转即停止。改用台达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长时间供电,奈何噪音太大,而且大水牛的其他线均已剪短。通过查询好像是因为电源保护开启,所以自动停止运行。这是电源内部图,看到里面有两个集成电路,不知道是不是lm339n进行保护?怎么去掉保护?本人电路中学水平,特来请教高手给予赐教,谢谢!
补充一下,第一,大水牛12V普通供电是8A,cpu是13A,总体来说12V是240W;第二,就是我已经把大水牛的大部分线都用斜口钳剪短了。

楼主:
如果需要其他照片,我可以继续拍摄。

网友A:
狸猫换太子  要是我我就把大水牛风扇装台达上去

网友:
给台达的风扇加锂基黄油,可实现降噪

网友:
查一下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台达吧,噪音大可以换风扇,如果负载功率不大,甚至不用风扇都可以,可以考虑用温控开关来控制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狸猫换太子  要是我我就把大水牛风扇装台达上去

你这个想法原来我也考虑过,手里刚好有个全新风扇,不过我放弃了,台达的风扇不是大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台达吧,噪音大可以换风扇,如果负载功率不大,甚至不用风扇都可以,可以考虑用温控开关来控制风 ...

台达12V最大支持14A,我算了一下基本接近满负荷运转了。

网友C:
5v和3.3v没检测到负载,自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和3.3v没检测到负载,自动保护了?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或许是过流保护?接上3.5寸移动硬盘的话,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闹哪样啊,搞一只好一点的开关电源12V 9A的就行了,好歹损耗少无噪音

网友:
12V10A的裸板也不贵,买一块自己加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