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智慧”七彩智能灯泡简单评测

楼主(2019-08-19):
自从买了天猫精灵之后,陆陆续续的就把家里面的灯都换成智能灯或者遥控灯。不过都是双色的。一直都想买套RGB全色的,不过RGB七彩的智能灯价格始终很坚挺,5W的最便宜也要卖49元。前两天逛淘宝,发现有一款“灵感智慧”七彩智能灯终于降到39,加上一淘返现,32.5元就能到手。感觉下单买一个来尝鲜。

这款灯的包装不错,是我买过的灯里面包装最用心的

盒子里面是厚实的海绵,基本上杜绝了运输途中损坏的可能

灯不大,上面印有灵感的拼音

和我原来的买的双色的德邦智能灯比,大小相当,不过因为是圆柱型,显得更魁梧些

体积虽然差不多,但是重量可差不少,德邦的重47克,灵感智慧的重125克,差不多有三倍重

楼主:
接上电源后,灯先是白色,然后变红色,快速闪动,一般这时候就是进入握手状态了。
于是先按说明书安装efamilycloud app,这个还比较简单,很顺利的安装完成。

打开APP,已经识别了灯

点击下方的‘智能’,这个是添加自定义命令的,资料比较少,目前我还没弄明白有啥命令

添加智能里面有两个选择,场景和自动化

选场景,估计就是调用APP里面设定好的8个场景

如果选‘自动化’,估计可玩性会更高些

在APP首页,点击灯的图标,进入灯的控制页面

点击右上角铅笔图标,可以看见设备详情,灵感智慧灯泡目前支持8种第三方控制,天猫精灵也在其中

灵感智慧灯泡还支持定时功能,这点就比天猫精灵的只能灯泡强,德邦的那款蓝牙智能灯就没有定时控制功能

灵感智慧预设了8种场景,其中后面3种是动态闪亮的,用惯了之后可以自行设定

采光设定比较简单,所见即所得

白光控制,开到最亮是5.1瓦

亮度开到0,灯并没有灭,亮度还尚可,功率计此时也显示为00

彩色灯亮度开到最大也才2.4W,比较暗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连接天猫精灵,发现说明书是错误的,后来找客服,客服重新给了一份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把efamily的账号关联到天猫精灵后,天猫精灵识别到了灵感灯

不过控制页面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用天猫精灵语音控制开关和变换颜色

软件测试完后我试图拆开灯看看里面的内容,不过这灯的超声波焊接相当牢固,我的台钳太小,夹不住,用锤子砸好像也没反应,不知道应该怎么拆

最后还是在网上找到几张拆机图

很失望,本来以为灯这么重是里面散热器的缘故,没想到是灌注硅胶。原本还想拆了这个灯,像德邦灯那样换大功率的灯珠来改造。现在这灯电路板拆不出来是没戏了。

THE END

网友:
谢谢分享。。。。高大上的灯灯,调情用之,甚是罗曼蒂克。。。。。

网友:
高级呀!这是要装在卧室里的节奏呀
灌胶也能提高部分散热
等牙膏ing

网友:
好贵的灯,好玩么?

网友A:
谢谢分享,看起来挺好玩的,而且从拆机看来里面是铝合金夹层?

网友:
挺有意思,感觉做成功率大的吸顶灯应该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起来挺好玩的,而且从拆机看来里面是铝合金夹层?

应该是,反正长时间开了外壳也是温热,并不烫手

网友B:
那一圈白光的LED灯珠的焊接,怎么感觉跟闹着玩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圈白光的LED灯珠的焊接,怎么感觉跟闹着玩似的呢

从好的方面想,至少厂家在焊锡用料上还是比较大方的

网友:
好像挺有情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连接天猫精灵,发现说明书是错误的,后来找客服,客服重新给了一份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的 ...

这灯用着蛮有“情趣”的。

网友:
七彩灯,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
很鸡肋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