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双变压器锂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9-08-19):
双微波炉900E-1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并联

红色的板是控制板,绿色的板是风扇温控板,小板是5V电源板

输出线35平方多股铜线,液压钳压接35平方铜鼻子,黄铜螺丝连接

次级5*10铜排并联

外壳纯手工打造,朋友工厂喷的粉末(朋友工厂全套设备都是我给他设计制造),电焊头为TB购买的一体头,好贵

变压器全部用角磨机割开,次级放进去后再用氩弧焊机焊接

勉强点0.15纯镍,镀镍应该可以点到0.2,整机重量应该在12公斤左右,成本算下来比买一套要贵

网友A:
DIY不能用价格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不能用价格衡量

是滴,主要是做好之后的成就感

网友:
我就15元买了个变压器,拆了线,绕了3圈25平方的线,然后摆桌上了

网友:
手艺真不错,如果说你要初级、次级使用3-5mm铜条连接,估计点焊能力能提高近40%;如再将100A可控硅双并还能提高一些效率。

再就是你的点焊线了,实际上你整个回路设计中,点焊线是短板,如果换成50平方线,估计点焊0.2纯镍是没问题的,毕竟过流在2200-2500A之间。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不应该勉强啊 之前有坛友双变压器都是无压力的

网友:
双变压器点0.15都勉强?,看来我的单变压器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次级接口过多,线阻过大了吧,按理说单变压器都不至于0.15纯镍勉强的地步

网友(2019-10-02):
感觉这线太长了。。。

网友B:
搞这么大还不是只能点0.15的,和我200多元买得差不多。DIY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
感觉内部连接接线柱用铜排,连接线用焊机软电缆会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大还不是只能点0.15的,和我200多元买得差不多。DIY就是为了省钱。

没见过几个diy得省了多少钱的,说实话谁会在乎省下来的那几个钱,你那个200块的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勉强0.15?是不是中间的漏磁片没有去掉?那最大功率也就1800,去掉漏磁片铜线初级功率上6000,电流差大了,还有,看下你的初级线圈缠绕方式,这是交流的变压器,你可能整成两个次级线圈成串联环路了,

网友(2019-12-30):
我记得淘宝上卖控制板的商家是不太建议把控制板放在变压器上面的,好像是说干扰很大什么的。

网友:
不应该点焊这么薄,单个的都够用了,测下电流,电阻,哪有问题。

网友:
有条件双变压器次级用一整根紫铜条绕3+3注意同名端,PET0.05聚酯薄膜缠好嵌入,初级并联,焊针直接搞在紫铜条上,应该1.0纯镍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