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声道2000毫安输出(理论值)的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9-08-19):
        鉴于我在昨天老婆大人生日期间,态度端正、表现良好。今天被特批放假一天,不用陪哪吒。赶紧把前天搞了一半的耳放板装完。
        这个板子其实是论坛里好友打版时候的错板,需要更改线路和飞线。买来已经至少两三年了,一直还是空板,我是有多懒……
        设计者的想法很有意思,这板子分两级放大,第一级运放负责电压放大,第二级是八个运放并联做跟随器大电流输出。奇怪的是,第一级运放有负反馈,整体又有大环路负反馈,这个没必要,干掉一级反馈先。后级运放有两个运放的输入信号制版的时候没有连线,这个得飞线。
        关于运放的选择,因为我想用随处可见的5V电源供电,但是5V电压又有点太低,可是又嫌麻烦不愿意再弄个升压电路。所以选择AD822做低噪声电压放大,它的工作电压可以在+-2.5V,关键是它是一个轨到轨放大双运放,所以即使工作电压比较低,输出电平却比一般运放还要高。通过对反馈网络电阻的选择,电压放大倍数设置在5倍,足够了,现在数码设备的输出电平一般都不低。
        至于跟随器,选用AD8532,这是个大电流输出双运放,每路输出250mA,有点类似于BUF634,但是它可以在单5V或者+-2.5V电压下很好地工作,而且也是轨到轨输出。八个AD8532并联输出,每声道理论输出能达到恐怖的2000mA,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耳机的阻抗,不管怎么说,输出动态是足可以保证了。
       照顾到AD822,还需要把5V电压转换为+-2.5V双电源,这需要一个虚拟地电路。就用同样的电路板,前面的运放选用LM358,用两个1%56K金属膜电阻分压做信号源,后级同样8个AD8532跟随器输出,做了一个虚拟地电路,效果非常好,理论虚拟地调整电流能达到4000mA ,别说这个小耳放了,喇叭功放也够了。经测试非常稳定,中点电压精确稳定。
        中间经历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输出均衡电阻选择不当,造成运放打架自激发热,做了一些调整。也深刻认识到并联输出的时候,均衡电阻的重要性!
         插上充电宝、手机做播放器,插上耳机,一点噪音也听不到。播放大动态的音乐,耳机居然像装了振动器一样在脑袋上颤抖!这推力是够恐怖的。

这个是耳放电路板,实际使用的电位器是20K的,因为这个形状的电位器我只有20K的。买别人的板子就是这点麻烦呀。

这个是虚拟地电路,虽然板子希望,电路还是略有差别。这个板子的两路输出最后都通过均衡电阻短接到地线上了。

其实同时开工三块板子,耳放板做了两块,本来还想一块板子一个声道呢,后来发现一块板子推力就足够了,至于分离度,我的耳朵也没听出来什么不妥,所以另一块板子就睡觉了,没有装均衡电阻,打算回头直接接八个插座,做成八路输出耳放得了。因为AD8532实际250毫安的单块输出就足够推动耳机了。

楼主:
手机费劲,没有逐个图讲解。没有安装电位器的那个板子是虚拟地电路。其实用不到那么多运放,顺手就装上去了。

网友A:
音频电路一点接地,这是无数人的经验

楼主:
虚拟地电路的取样电阻实际选用的是56K的,因为电压比较低。反馈网络电阻选用的是反向输入端对地电阻30K,负反馈电阻120K,约五倍电压放大。输入耦合电容为ELNA2.2微法电解电容。输入对地电阻100K。电源部分用一对1000微法6.3V点解电容和0.15微法涤纶电容。另外就是每个运放背面有一个0.1微法贴片电容。输出平衡电阻为8.2欧姆。所以实际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因为没有那么低阻抗的耳机,并联是为了让运放从容不迫,不至于声嘶力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一点接地,这是无数人的经验

地线都在背面

网友B:
充电宝还不是升压出来的,再升压怎么就音质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还不是升压出来的,再升压怎么就音质不好了?

有道理哦!
其实我泛指的是到处都可以插的5V,具体来说就是USB,外出携带的时候自然就是充电宝了。
其实我也用了一些带升压电路的耳放,做工好的其实也听不到噪音。因为现在很多DCDC电路的频率都很高,远高于音频了。
至于说不想用升压电路,是不想有多级电压变换而已,效率,多一个音染的可能、还得做新电路板,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囤积了太多最高耐压只有6V的AD8532,只是因为它输出电流强大,哈哈!

楼主:
刚才有朋友留言要图纸,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五倍放大器,接BUF输出的电路。

这个是用同一个电路板改的虚拟地电路。

楼主:
电路板的背面,没啥东西,就是每个运放后面有一个0.1的电容,主要都是地线和电源线。

楼主:
不喜欢大环路负反馈的话,反馈电阻接在第一级运放后面也可以的。8532工作还是很稳定的。那个虚拟地电路干脆就没有反馈,也工作的挺稳定。
虚拟地电路第一级运放用LM358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用太好的运放。

网友C:
不升压只能推32欧以下的低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升压只能推32欧以下的低阻耳机

是的,适合推低阻耳机。甚至小喇叭。

网友D:
耳机灵敏度一般都是100db/mw以上,2000毫安电流一出来,楼主马上就聋了。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D:
耳机灵敏度一般都是100db/mw以上,2000毫安电流一出来,楼主马上就聋了。

哈哈哈,可以做小喇叭了

但是供电电压决定了这个耳放的输出电压不会太高,所以接一般的耳机电流不会太大,除非某个耳机阻抗真的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