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JS29F16B08HCND1量产总结!

楼主(2019-08-19):
JS29F16B08HCND1算是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SLC颗粒了,支持的主控也不算少,慧荣SM3257,SM3267,银灿IS917,另外,还有IS902和SK6221。这个颗粒上IS902或SK6221有不错的速度,双贴读写在170+,但这两种主控都已经不好买了,就算能买到,价格也便宜。

这个颗粒贴3257读写30左右,贴3267读写59,速度都不算快,但很稳。目前发现上IS917有不错的速度,读95,写能达到100+。
然后本人买了几片,贴917上。

但在制作和量产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问题,在此把问题写出来供各位DIY爱好者参考,避免走入误区,或多走弯路。

本人用的这款板子

这是商家对跳线的说明

本人按这个跳线说明,去掉了R6,R7,R11,R12,跳了R10,结果开卡各种报错,死活开不开。

然后想起来,以前自己写过一个帖子,也是关于IS917跳线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40&extra=

然后又按照以前的跳线方式重新跳了下,然后开卡成功!

开卡成功后,又静下心来研究这几个跳线。

首先,R10是3.3v vccq跳线,R11是1.8v vccq跳线,虽然JS29F16B08HCND1是老制程的2D  SLC,但vccq是1.8v的,所以这里不能按照商家的说明,2D就跳R10,3D就跳R11。虽然有些颗粒1.8v vccq工作在3.3v下也没问题,但这个颗粒在这个主控上是个例外。在3.3v下,会提示too muck bad block,开卡失败。

另外,R12也是必须要跳的,如果不跳,会报以下错误:Check GPT is match fail

R6,R7没细研究是负责什么功能的,反正贴这个颗粒两个跳线都不需要。

最终:IS917+JS29F16B08HCND1,最小跳线图:R6空,R7空,R10空;R11连,R12连。

所以,商家发出来的关于板子的说明,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今天看到一坛友的帖子,颗粒贴板子上,按商家的指示的第一脚,结果颗粒贴反了。在此,也建议这些商家,宝贝描述能做的严谨一些。

下面说说量产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银灿的主控,尽量还是在usb2.0下量产吧,在usb3.0下量产,有时会不认或出其它问题。
2、量产设置可参考如下图:

红圈处的读写测试和扫描都不用选,这个颗粒本身容量不大,坏块一般个位数,而且还有的0坏块,所以选上也是浪费时间。
蓝框处的两项要选上,对提升速度有帮助。不选DDR速度只有40左右,不选cache,速度在90以下,所以建议都选上。
附上这个方案的量产软件版本:IS917_V2.11.00.90
链接也附上,方便各位爱好者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vNULuO1ZDd_K79Ci2QHYA
提取码:fkjw

最后上一个这个方案的速度图:

虽然银灿的主控,做启动盘兼容性不如慧荣,但这个速度,做数据搬运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的另外的另外,新版2019-07-23的chipGenius是不是有点BUG?

空flash没量产前,7月份的这个版本检测不到flash。3月份的版本没问题。

最后打个小广告,欢迎光临本人的闲鱼铺子选购DIY优盘。

网友A: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2E-A1 - F/W 2.09.19.00
闪存识别码: 89482026 - Intel(英特尔) JS29F64G08JCND1 - 4CE/双通道 [SLC-4K] -> 总容量 = 16GB

这是两三年前从坛友那买的U盘,当时16G的要99,后来时间长了USB口接触不良,于是我把F吹下来换到了新的902E主控板上,速度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2E-A1 - F/W 2.09.19.00
闪存识别码: 89482026 - Intel(英特 ...

不错不错。

网友B:
这个同款主控板一个月前卖了很多,3块钱卖的现在剩几k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款主控板一个月前卖了很多,3块钱卖的现在剩几k个

来来来,私聊谈点业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来来,私聊谈点业务

方力、无奈、闪客群里吆喝了几个月,你没有买到就没办法了,现在不想便宜卖了。不过6989还是一块钱一片

网友:
老大技术牛比啊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力、无奈、闪客群里吆喝了几个月,你没有买到就没办法了,现在不想便宜卖了。不过6989还是一块钱一片:l ...

为啥我一直都没看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一直都没看见过。。

我也没留意,估计是群里人太多,大家七嘴八舌的,不管谁发的消息,都是一闪而过。

网友:
又学到了新名词:数据搬运~~昨天还拿两块sm3260搞了个50G的游戏回家

网友D:
我的贴上去怎么ID都变了,以前用安国的开过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贴上去怎么ID都变了,以前用安国的开过卡

用ChipGenius还是MPtool查看的ID?如果显示都不正确,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D(2019-10-15):
引用 楼主:
用ChipGenius还是MPtool查看的ID?如果显示都不正确,可能是没焊好。

已经确认是没焊接好,重新焊接了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确认是没焊接好,重新焊接了下就OK

我靠,一个半月过去了你怎么又想起翻这个帖子?难道这个颗粒焊了一个半月?

网友:
我靠。。。银灿这有点过分啊。。。。把917 4Kpage固件都放出来了。。。。。看来903正式支持4KP也不远了。。。。。

网友(2019-11-17):
挺复杂了,看看还是看不懂,飘过~~~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903支持4K就爽啦。

网友:
支持范哥 正好需要这个跳线方法

网友E:
SM3260也是支持的,但是读写只有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3260也是支持的,但是读写只有100多

是的,双贴读140写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