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款油底壳

楼主(2019-08-19):
纸上谈兵
俺设计的油底壳,换油再也不用钻车底了,当然,从机油尺那里也可以抽,还是这样比较好。另外,如果每款车的机滤都在设计在上面就好了

网友:
嗯 首先 你得把油底壳拆下来。。。。。。。。。。。。。

网友:
干式油底壳

网友:
赶紧申请专利...

网友:
都能自己动手换 4儿子吃什么?

网友:
我的车机滤就在上面,最容易操作的位置,我自己用抽油泵换油几年了,半小时搞定,什么问题没有。4S店学徒多,搞了几次都加多了,车不好开!

网友:
自己换就是用齿轮泵从机油尺抽,2分钟抽干,然后换下机滤  加油完事 熟悉流程后5分钟解决战斗

网友:
我的机滤就是在上面的,直接用真空泵在机油尺抽

网友A:
如果按这种思路设计,要是给放油螺丝换成电磁阀,是不是更方便一些,扔个盆在车底,按钮一按下去,就放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漏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这种思路设计,要是给放油螺丝换成电磁阀,是不是更方便一些,扔个盆在车底,按钮一按下去,就放了, ...

嗯,电磁阀是个很棒的想法。只是,放完后,还得用布擦擦放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