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江苏常州 捷龙 50瓦内热电烙铁

楼主(2019-08-19):
        班门弄斧了,大家看点新东西吧。就是不知道是啥时候的产品,摊主弄了一大批过来,卖10块一把,断断续续共15块买了两把,烙铁芯没问题(新买都2、3块一条),烙铁管 管壁很厚,原配的烙铁头是那种普通短短的、纯铜Y字型的,不想用,又15块一个 买了两个长圆筒型的,头的前面 尖尖能被磁铁吸住,后面圆筒部位不能。挺好用 可以拿来烫塑料,冷了以后用刀背轻轻刮掉就又闪闪发光了。

网友:
为了工作时的美好心情,是不是买贵点的有buff加成?

网友:
我买的是淘宝那个二十几块35W的黄花内热

网友A:
 看上去还行。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淘宝那个二下几块35W的黄花内热

上次在摊上见到你说这种全新的,一定要15,没买。有点小后悔,单单烙铁头都几乎要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行。捡漏了

烙铁头 是自己后配上去的

网友C:
原配是马蹄头吧?这种老货质量很好很耐用的,配个调光器做调温烫塑料很好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确实很厚实,直接烫塑料的话温度有些高了,至少串联二极管或者加上可控硅调功率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配是马蹄头吧?这种老货质量很好很耐用的,配个调光器做调温烫塑料很好用 ...

是,不过很短,就花大钱换个新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确实很厚实,直接烫塑料的话温度有些高了,至少串联二极管或者加上可控硅调功率比较好。 ...

已经串了,还是双4007同向并联,50瓦配尖头 焊 大铜箔还是有点吃力。单位有个35瓦,要配马蹄头才能用。串了二极管,感应电压也少,头厚实,断电后还能焊半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