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艾默生弹夹充电宝(少见,军事,M4)

楼主(2019-08-19):
很久以前,就想要一个弹夹充电宝了。但是一直未能如愿,因为价格太贵了。买不起。。。。。。。

前几天,朋友说有个套件。于是厚脸皮要来了。

包装盒。

纸皮

接口。

主体。(黄色部分,是贴纸。)

楼主:
有朋友猜到了。这其实是水蛋的弹夹。

对比一下,水蛋的弹夹。左边有透明仓的是水蛋。右边是充电宝款式。

对比水蛋弹夹的顶部。左边为水蛋,右边是充电宝款。

底部左边是水蛋弹夹,可以看到一颗螺丝。右边是充电宝。

取下水蛋弹夹底部的固定螺丝。

推开盖子

内芯

这是内芯的固定螺丝。

水蛋波轮马达

顶部有一个出蛋口,有两个马达取电触点。

就是靠这个波轮,把水蛋往上面送。

充电宝款,底部。没有固定螺母,直接推开就可以

托芯也很短,看到有三个电池仓。

电路板正面。

背面看到光的

负极固定在这里。

负极连接线。

这两款弹夹是一个公司生产的,外壳通用。
塞包佳品

这个背心也是朋友送的。

下场绝佳用品。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能上高铁和飞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能上高铁和飞机吗?

以镇内的尿性,地铁都估计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能上高铁和飞机吗?

不是“正规厂家”生产,可能上不了飞机(x)

网友:
照明LED都没有,差评。

网友B:
机场估计会直接把你按地上

网友:
看电路板的话,就是一山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场估计会直接把你按地上

这么热的天,地面肯定很烫,可以想象按地上的烫伤样

网友:
能上飞机吗?

网友:
搜出来100%给你没收了,搞不好还要拘留

网友:
去美帝那儿吧,那边可以搞真货,不需要拿个玩具意淫。

网友:
电池仓是18650的?串联的?

网友:
这个过安检会被当恐怖分子抓起来不

网友:
这是准备穿上去银行取钱?
等牙膏ing

网友:
可惜差了把ak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给电影“幽冥”里面等离子枪供电的那款充电宝

网友:
某些特殊场合估计不准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热的天,地面肯定很烫,可以想象按地上的烫伤样

想想都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