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关于老宝来 高尔夫4 1.8T机型报氧传感器故障检修 EA113 AUM AUQ BAM 大众17526 16519

楼主(2019-08-19):
写在前面,如果你还是那种纠结改装车年检,怕上路交警查,什么巴拉巴拉的坛友,先关了吧,没必要闹心,不是一个世界的玩家。在此不讨论任何这类问题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给那些在玩mk4的车友,修理工朋友提个思路,少走弯路,分享经验。

接单一台4代高尔夫,1.6L 手动,原发动机代号AWB,配02T波箱,在改完1.8T全套(发动机波箱电脑板线束)后,油耗惊人动力却不怎么样,一年前这时候的油价,平均0.97元/km,还是全程高速的成绩。以及,故障码常驻。见图。

其实玩改装车的,很多东西都能忍。唯独什么不能忍,吃的多还不出力。 是的,接近1元/km的油耗(还没开空调的),并没有带来更强劲的动力,车主很不爽。一箱油近400元,勉强400多点km,真的是天天跑加油站。
来研究下故障码
二次泵已拆除,凸轮轴调节 缸盖上没有,这两个码直接无视。剩下三个码,全是氧传感器的,先从这下手吧。

慢慢聊起来,这车的改装故事很长。发变是日本过来的,线束是日规,ECU却是中规,前氧传感器也是中规的。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中规前氧线束是6插5线,简称5线前氧,如果配套5线传感器完美;但日规车,从这套线束看来应该是4线前氧传感器,那肯定配4线前氧了。5线和4线氧传感器,不只是多了个线那么简单,完全不一样的产品,不通用也不能改装后代用。
所以问题也明显了,举升车辆,前氧传感器插头直接没插。(车主曾经把原1.6发动机上的4线氧传感器装上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接近崩溃就放弃了)
不过,这也插不上去啊,4插和6插的。。。问了专业电路大佬,不能靠改线来转换使用。

陷入思考,两条路,一,找日规4线前氧传感器,日规电脑板。不存在的,哪有这么容易找这些玩意,代价也不小,而且后期改装程序匹配更头痛。
二,也只剩下这个了。根据电路图,把日规线束改为中规线束,最低成本,但是操作难度不小,不过就没有方案那些后续问题了,更省心。
那么,找图纸开工吧。

ECU一共有两个大插头,一个是发动机主线束,各种喷射器传感器的连接。另一个是辅助信号,例如空调压力信号,输出到仪表的信号,空调信号。氧传感器信号,在辅助线束里。
拆下整条线束并去掉插头盖子和胶带。

看一下插针侧。

121个孔位,5大,其余都是小的信号脚。

去皮,使用纸胶固定防止跑位,线束都是有弧度的,后期弧度不对装车麻烦。

去掉紫色的锁片后,挑出插针卡槽,发现这厂家有意思,没有线的地方,却有插针留着,这是方便后期自行改装吗,,,针都是钱呢。

另一侧的针,上面红色的是防水圈。

对应图纸上的脚位,以及插针架上的位置(插针的序号在塑料外壳上会有),找出缺少的线。同时核对其他线色,防止出错。
J220是电脑板,T121就是上面图片里的插头,入传感器就是氧传感器,左侧是线色缩写。
具体上加了哪两根我也忘记了,好久好久的事了。。。

标记第一个针位,

黑线被我挑起来了。

移植到这一面来。
其实具体细节我已经忘记了,那张稿纸也不知道在哪个角落。
重点是什么?ECU插头上的脚位对应图纸,能跟氧传感器的插头线对上,就行。

两根线加好,纸胶固定,日本住友电工胶缠绕,外层原厂胶带保护,装车。
(忘记了写,前氧传感器插头也要换掉,某宝买一个6线的,没多少钱,然后对着图纸接就是。)

检测控制单元,前氧传感器故障码解决。(本次后氧未做处理)  试车,车辆动力明细上升,达到正常水平,转速爬升迅猛,1档地板油轮胎出现打滑。
交付车辆,后期回访客户, 第一箱油,在各种弹离合烧胎,时不时7000转换挡折磨下,折算为6毛/km,第二箱油,满载搬家,郊区+高速,仅为0.51元/km,(测试车辆数据,225/40/18轮胎)车主很是满意。
本次维修完结。
ps
按照图纸的意思,你接一根线出来也行,毕竟6插5线,本来就有一根是短接的,不过拆一次不容易,还是做事做全了,省的返工糟心。
其实写完发现自己图片拍的少,光顾着干活。文字也写的粗略,没有细节。
但是想来,本就是维修案例,供专业玩家和修理工参考用,甚至简单两句话都能概况完,也不足为奇了。
维修,还是要思路清晰,报什么码,顺着故障码去查(多数情况下),德系的电控系统报码相对来说都很准,配合图纸少走弯路,快速维修。

网友:
厉害了,这是专业的

网友A:
这事给一般人也就飞一根线结束了,楼主拆掉线束也是耐性好啊!
问候一下那些改动力总成又喜欢捡便宜随便凑配件的车主,你们真觉得修理厂都闲的么?
PS:现在车间里还有台A4改S4的,改了半拉,车主都联系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事给一般人也就飞一根线结束了,楼主拆掉线束也是耐性好啊!
问候一下那些改动力总成又喜欢捡便宜随便凑 ...

正确的改装是买台s4然后贴上a4的标

网友:
不错 建议设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给一般人也就飞一根线结束了,楼主拆掉线束也是耐性好啊!
问候一下那些改动力总成又喜欢捡便宜随便凑 ...

主要看客户,飞线也干过,不过改装车一般建议好好搞,毕竟涡轮机机舱温度很高,线熔了烧板更好玩,以及如果飞多了,后期检修简直是噩梦。
mk4改8t,很多人说烧机油啊,不好开,油耗高,毛病多,只能说贪便宜活该。这一套下来接近1.4w不包括任何辅料和新件,有的人却还没花到零头的价格,能好使吗?
A4改s4,看哪一代,老的还不如水车RS4搞一部套上去,4.2L,也没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改装是买台s4然后贴上a4的标

应该是S改RS,V6改到V8,昨天把车给推到外边去了,占地方看着碍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客户,飞线也干过,不过改装车一般建议好好搞,毕竟涡轮机机舱温度很高,线熔了烧板更好玩,以及如 ...

应该就是弄得RS4的零件,车主自己搞得零件,连座椅天窗都有。两套线束拼了一套出来,发动机上的水管锈坏了也是Ebay买的,现在散热器有问题,模块也缺,车主还不搭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改RS,V6改到V8,昨天把车给推到外边去了,占地方看着碍眼

是个笑话,说:你这车怎么动力这么好,车主说我改装了一下。又问改了不少钱吧!车主说改装花了200。然后惊讶的问,200能改这么好?车主说,我只是改了个车标。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个笑话,说:你这车怎么动力这么好,车主说我改装了一下。又问改了不少钱吧!车主说改装花了200。然后 ...

改车标是违法的,要罚款扣分

网友D:
前氧传感器故障码解决。(本次后氧未做处理) ,修成这样了,为何不一起处理了后氧了,虽然你修好了,但是和改装之前留下来的炸弹也是一样。多看一下图纸在接个线,多买个插头,(运费己经出了,多一个多不了多少钱)线也没有多花多少钱。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不过也没办法赚钱的国界,但是反过来找车主多要一两百块,接这个线车主也是会给的,玩改装不差这么点,就像你开头说的:不是一个世界的玩家

网友:
有技术就能挣钱,有技术也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氧传感器故障码解决。(本次后氧未做处理) ,修成这样了,为何不一起处理了后氧了,虽然你修好了,但是 ...

怪我没把故事写完整。
线束上后氧的插头在,插头也对的上,不过插上也一样的码,测量加热阻值也正常,线路也有电压,电脑检测数据流也正常,就没去管了,毕竟每动一步都是钱,油耗和动力能达到正常值,有的东西就选择性失明吧。有的资料写着后氧是用来判断三元的老化程度,与油耗无关,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无所谓了,部分车友更是直接换了直通头段。
回答你的几个问题,前氧6线插头不是淘宝买的,店里旧线束剪的,所以不存在一次运费什么的。相对来说不存在什么留下炸弹,直到目前整车还是运转完美,毕竟后氧对油耗没什么关系,这代车型更是不会亮灯。以及,改装,肯定要容忍点小问题的存在,就像有的客人说了,管你冒黑烟还是蓝烟,能飞起来我也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改RS,V6改到V8,昨天把车给推到外边去了,占地方看着碍眼

可能代号A4 B6还是B5,v6不一定就是s4,3.0的A4带四驱,以前店里就有,罕见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车标是违法的,要罚款扣分

把a8贴成a6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没把故事写完整。
线束上后氧的插头在,插头也对的上,不过插上也一样的码,测量加热阻值也正常,线路 ...

(忘记了写,前氧传感器插头也要换掉,某宝买一个6线的,没多少钱,然后对着图纸接就是。)
这个是你写的,但是要是我处理,能处理的一定都处理完。

胶带我会用耐高温,外面在包一层耐温度低一点的,预热收缩不脱胶,不是那种普通电工胶带。

网友:
在我们眼中是牛人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分享个呗

网友:
都是不差钱的主,借问一下lz,氧传感为啥这么影响动力油耗呢?能说说逻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改装是买台s4然后贴上a4的标

机智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做事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