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求助

楼主(2019-08-19):
请教大神,这个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flash id没错,手动选的

网友A:
这不都pass了吗?

网友:
pass

英 [pɑːs] 美 [pæs]

v.通过;经过;度过;传递;发生

n.通行证;及格;乘车券;传球;关隘,山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都pass了吗?

1选项PASS没用,得4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