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美的电磁炉(型号:MC-SP203H)

楼主(2019-08-19):
       别人送了两个美的电磁炉来维修,看到这个老款的,就先折腾它,通电就报警,拆开发现几只小强尸体,控制比较脏,于是用洗衣液+牙刷刷一遍,放阳台晾2小时,重装试机正常,懒得再做防污防水处理了,交货!1、美的电磁炉(型号:MC-SP203H)

2、年纪不小的小电器

3、面板的底面

4、控制板好脏

5、这儿都长绿毛锈了

6、控制板的型号

7、控制板底下一IC

8、控制板面上一IC

9、这一面还行,就是有点脏

10、另一面

11、盘线,这种是铜的,现在新的电磁炉很难找到铜盘了

12、盘线还挺大的

13、主板比较旧了

14、IGBT的散热片也挺大的

15、散热风扇也很脏

16、里面清出来的小强尸体

17、还有断肢在里面

18、把清洗后的控制板装上去

19、装好检查一下,再合上

20、试机正常,能把水烧开

还有几台待修
谢谢观赏!欢迎指导!

楼主:
没发帖好久了,上传速度真快!

网友:
恭喜LZ收获小强4只
话说这种排列紧密的都应该是铜线盘
等牙膏ing

网友:
腐蚀那地要不要再处理一下

网友:
小强就不要上镜了

网友:
围观老师不务正业干私活。。。。。

网友:
美的老产品也不错,线盘目测是铜的。

网友:
还有几台待修,生意不错哈

网友:
这些电磁炉在结构上设计的不合理,散热风道与电路板空间不隔离,造成油烟水汽在电路板上聚集,还有小强大部分是从风扇进去的

网友A:
楼主在哪个城市。我这边小强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个城市。我这边小强很少

广东沿海的一小乡镇,非常城市
我这儿不但有会飞的小强,还有德国进口的小小强,这种小小强破坏力更大

网友B:
这电磁炉还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磁炉还用晶振

控制板要计时的,而晶振是产生精准振荡(脉冲)的廉价可靠零件,所以必须有晶振,

网友:
老货质量确实不错,哈哈,
生意也不错,还有几台待修

网友:
有蟑螂没坏,电磁炉体质好

网友:
连烧烤都有了

网友:
美的老款做工还可以 ,新款质量一般

网友(2019-11-21):
早期的东西用料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