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7498e数字功放制作

楼主(2019-08-19):
材料一堆:

网友A:
这样装,要风扇干嘛

网友B:
确实,在密封的空间内,要风扇做什么???至少要开几个孔使空气流通才能使散热效果更好吧???

网友C:
效果如何?请楼主谈谈。

网友:
这个电感不行 换了把

网友D:
散热是问题,就算机壳开孔,效果也不好的。

网友:
长时间用,建议要考虑外置风扇。

网友:
好久没玩功放了,现在流行的数字功放是哪颗芯片?

网友:
说真的,还不如整个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要风扇干嘛

买来就自带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在密封的空间内,要风扇做什么???至少要开几个孔使空气流通才能使散热效果更好吧??? ...

用铜到到外壳上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请楼主谈谈。

整体还行,功率也够。高音稍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是问题,就算机壳开孔,效果也不好的。

热量先导到外壳上,以后不行在考虑修改。现在风扇还没发现热到转动

网友(2019-10-22):
数字电路必须加前级。效果很好

网友:
D类有什么玩头,音质差的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