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老款人体红外感应灯改LED照明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8-20):
早先买的人体红外感应灯,外壳做工看着不错,用的老式灯泡,4节AA电池供电。为了使用方便,改成LED照明,锂电池供电。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人体红外感应灯,外壳做工看着不错,用的老式灯泡,4节AA电池供电。

外接供电用的DC5.5-2.1mm插座,这种插座可实现外接电源后,断开电池供电;外接供电的收音机大多采用这种方式。

主芯片型号:KIA3241,部分被打磨了。

楼主:
用的这种老式灯泡,现在实体店不多见了;为了使用方便,改成LED照明,锂电池供电。

起先使用F8/0.5W LED灯珠,串接20欧姆限流电阻,焊装在灯泡外壳里,亮度不是很高,但还可以,主要是发热不大;减小限流电阻阻值,可提高亮度,但发热会变大,后来换成了1W的LED灯珠。

1W的LED灯珠,限流电阻15Ω。

改成锂电池供电,使用的XH2.54-2P接插件连接。

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标称容量1250mAh。

DIY的专用USB充电线。

改装的4.2V/0.75mA锂电池充电器。

这种DC接口是里负外正,和常见的电源接口(里正外负)不同。

DIY的转接线,接口是里负外正,这样普通的5V电源都可以使用。

点亮后的效果

相关链接:
拆一块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DC8650L125
拆一个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20灯珠
使用三星线充充电板制做锂电池万能充

网友:
有一个焊接员应该炒了,焊接技术那么差!

网友:
第一次见人体感应灯用的是白炽灯泡!

网友:
竟然原配是小灯泡的

网友A:
芯片在打磨芯片那个家伙打磨时,一不留神跑掉了

网友:
4AA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这倒没试,直接改锂电池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小灯泡,满满的回忆。小时候,就是把这灯炮轻轻敲碎,再小心插进从鞭炮拆出的火药里面,做成电引爆的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在打磨芯片那个家伙打磨时,一不留神跑掉了

打磨到一半肚子痛,去洗手间解决!

网友:
改完高大上多了哈哈

网友:
用这种白炽灯泡的夜灯确实头一次见,肯定年代久远了。当时估计得好贵,得好几个虾牌也不见得能买得到。

网友(2020-11-27):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夜灯用这种小电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