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DIY一个温馨小夜灯

楼主(2019-08-20):
相信大家都有同感:小小的夜灯会给我们起夜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能够助于睡眠,营造温暖和谐的卧室。一盏优秀的小夜灯,不仅有较高的发光效率和低微的频闪,同时有较好的安全性。接下来我就直播手工打造一款精美的卧室小夜灯,为卧室增添一份温馨。

找到一个废旧的耳机盒子,看上去做工精细,尺寸合适,就拿它当主角了。

依据市电插头的规格,在塑料壳上做好标记,准备打孔。

老妈的针线盒里取出一根钢针,烧红以后小心的在壳子上打孔,然后用刀片仔细修整一下。

看着打好的孔,还不错吧。

接下来要准备插头插芯:找一个没用的山寨充电器壳子,掰碎塑料,取得插芯。

看一看插芯,光鲜亮丽,没有瑕疵。

屁股的地方轻轻的弯折一下成L形。

接下来就是小夜灯的主要部分:主板,也就是这个DIY的核心部件。
剪一块洞洞板,大小差不多吧。

洞洞板中间穿过一根铜线,然后从邻近的孔穿出。这样干什么?往下看就知道了。

铜线位置反面焊盘上锡。

论坛兑的欧司朗暖光LED灯珠,吃灰几个月,现在派上用场了。

把灯珠引脚挂在铜线上,拉紧。2枚灯珠一共有4个引脚,所以需要4根铜线同时钩住。

把铜线焊在焊盘上,使之牢固(中间是连通的,这样2个灯珠就串联了)。

废板拆的阻容器件0.68U400V,680K

装在板子一角。

焊接,阻容并联。

放置第一颗二极管,直接灵魂走位了。

整个整流桥都安排上去了

元器件布局看着还凑合吧,自己D的东西嘛要求不能太高了。

装上LED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

连好电路,焊好线,剪去多余管脚,220输入端还要加上保险电阻,主板(灯芯)制作完成。

注意PCB反面必要的位置要刮去多余焊盘,留足必需的安全距离,免得BOOM。

裸插试机,看看照明效果还不错(这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插头插销接好线,套上热缩管,做好绝缘。

插销插入预留的插头孔,然后微调定位,强力胶水粘牢固定。

耳机盒四个塑料柱上涂点强力胶水,把主板对齐粘上去,使光源位置在耳机盒中央。右上角降压电容的部位事先垫了一块绝缘纸防止短路。

翻过来看看电源插头还不错吧!

既然要温馨嘛,所以透明盖也要作美化处理,用粉色记号笔涂抹四周,这样四边射出的灯光就是粉色的了。

灯罩正前方里面贴一张白纸作为柔光处理(画了个简单的图案不然显得太单调)。

大家还记得前文说的欧司朗LED灯珠吗?虽然说是低发热款,但毕竟是白光LED,再怎么说长时间闷在封闭的壳子里LED晶片也很容易过热,所以要想办法动手增强散热。
剪下2块小铝片做成散热片的样子,涂好导热硅脂。

将散热片强行插在灯珠下方,强力胶水固定,这样增加散热的同时也会垫高灯珠,使电路接触点保持良好接触。

最后把灯罩用强力胶粘回去,小夜灯就完工了,看看照明效果如何。
夜间亮灯效果(远照):

夜间亮灯效果(近照):

洗手间照明效果图:

怎么样,看着还不错吧!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拿出自己的个性,精心制作一盏自己心仪的小夜灯,创造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居氛围。最后提醒大家:电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玩电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享受DIY乐趣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A:
diy动手能力不错,灯珠散热考虑的很周到,老司机一枚啊!

网友:
哈哈,又拿论坛灯珠霍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动手能力不错,灯珠散热考虑的很周到,老司机一枚啊!

大功率灯珠放散热片总比裸奔好

网友B:
不错不错光在柔和点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光在柔和点就更完美了

如果加块匀光板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的制做,考虑周全,值得校仿

网友C:
数码论坛当用数据说话,测下电路参数就更好了,比如电流、功率。这个阻容元件的选取是仿造的还是自己算出来的?

网友D:
灯光柔和点就好了,感觉有点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码论坛当用数据说话,测下电路参数就更好了,比如电流、功率。这个阻容元件的选取是仿造的还是自己算出来 ...

楼主写了,废板拆的阻容元件,那就是人家算好现成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光柔和点就好了,感觉有点刺眼。

拍出来的照片比较刺眼,实际看着还算柔和

网友:
电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玩电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这句话说得好,DIY玩电安全最关键。

网友:
我觉得那个充电器的外壳剪掉多余部分直接站在夜灯外壳上是不是会更牢固一点,不是道是不是因为空间不够才这么干的呢?

网友:
感觉还是太亮,电容器降低一个等级就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