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惠购16.8的em15a万能表随便拆开看看,扔掉了

楼主(2019-08-20):
便宜没好货啊,当时17年10月5和18年5月5分两批共买了4台,,,,今天宣布3台全部彻底报废。有一台半个月坏了早丢了。都是屏幕显示问题,研究过排除屏幕和导电胶问题,就是牛屎里面出问题了。用力压住牛屎或者夹住牛屎就正常显示,不然缺笔画。

16块8

剩下3台,拆了一桌面,想3个凑一个用都不行。都是牛屎内部估计断线还是什么情况的

挺大的。扒了外面硅胶套

打开了,上面屏幕空间非常大,改电池非常合适

主板挺小

nxp的74xxxx芯片,存固件的?还是比较器来着。。。

这个不介绍

还有一个

10a大电流取样铜丝。。。。那表笔细的啊,过3a就非常不错了

没了,扔掉

网友:
厂家看到什么心情!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一吹能复活吗?手头有个 机顶盒遥控器,好像也是这种问题,那风筒吹一下 那牛屎 就正常一段日子,当时即使怎么敲打都没问题,但用久了就被 3 键锁死,指示灯常亮。
         16.8够便宜的,摊上大牌的二手货都要15块。

网友:
竟然还买了四个,我晕

网友:
你可以看看方案铲掉牛屎买硬封芯片换上就好了,而且还留好了硬封的位置

网友:
设计有点问题,固定螺丝应该在拨盘周围再加两颗。目前这个固定放式,转动拨盘的时候,电路板受压变形,牛屎内部就容易断线。如果板子再厚一点,或者用硬封也没问题。

网友A:
是7106的牛屎吧?最近凑单买了一堆,昨天刚刚铲屎修了一天,不如发给我试着换换芯撒

网友:
4万M,你就不能从论坛换一块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7106的牛屎吧?最近凑单买了一堆,昨天刚刚铲屎修了一天,不如发给我试着换换芯撒 ...

7106?那是液晶驱动芯片吧,,,能直接当万能表主控?

网友:
还有9.9的,不知啥质量

网友:
贵不少。10元以下。买几个7106,能复活俩

网友:
现在低价的表基本上都是牛屎,像这种炮灰表,坏了就换吧,牛屎里面内部断线,基本上跟外力有关,否则直接就不显示了

网友:
垃圾表根本用不住 胜利的40元的表跟这个差不多 后来 350元买了福禄寿 12+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7106?那是液晶驱动芯片吧,,,能直接当万能表主控?

低端万用表是把所有测量结果转换成不高于200mv的电压并传给7106指定端口,7106控制液晶屏显示对应的信息,所有7106是能够直接驱动液晶的AD转换模块

网友B:
2元一片还包邮 在路上了  修好 直接放在工具箱 通勤使用 福禄寿放在桌子上装13用

网友:
16.8很便宜啊!不过,这么差劲么?

网友:
坏这么多,愿意的话可以联系店家批量返回维修。

网友:
用刮骨疗伤法给它来个大手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元一片还包邮 在路上了  修好 直接放在工具箱 通勤使用 福禄寿放在桌子上装13用 ...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店铺里的图片是ICL的,收到的实物是另一个国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