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去废品站找个12V电源顺便收了点东西

楼主(2019-08-20):
因为要一个12V的开关电源用,去了趟废品站,然后顺路去了另外两家

就是为了这个去的,12V的开关电源,这个外壳摔变形了,拿回来抢救一下

能用,主要目的达到了

两个创维的摄像头,一个支架断了,接上电脑不识别,没有驱动程序

一块电路板,主要想拆那两片L6203用

一个带U主板,带了俩内存条,上电OK,但是接VGA无显示,明天再试试,不行去找个亮机卡试试

一块WD 160GB 蓝盘,好的

一块WD 1TB蓝盘,C5警告,问题不大

一块WD 160GB黑盘,问题有点大,低格试试有没有救

以上共计花费70元,购于同一家废品站

楼主:
这是顺路去的第二家

一块哈罗助力车的电池,36V 10.4Ah。应该是运维人员拆出来换掉的,不然就算破坏掉锁止机构,没电池的助力车也没啥用啊,何况助力车的锁止机构和单车不一样,应该是没办法暴力砸坏就完事的

一台139A电台,挺有意思的

以上共计花费35元,购于同一家废品站

楼主:
顺路去的第三家

一个通讯用的后备电池组的电池,48V的容量不知道。去的时候已经拆散了,外壳砸扁在铁堆里,电路板和电源到是还在,不过要价略贵,也用不上,没要了

以上花费78元,今天共计花费183元,收获还不错

另外说一句,不知道什么原图,电脑/手机上方向正确的图片,上传以后就不正常了,用PS旋转一个角度保存,再旋转回去保存然后再上传才没问题。所以发帖发得很累啊,大家给点M犒劳我一下吧

网友:
你这是捡宝贝捡到手软啊!

网友:
接收机拆了看看,这个可能有点意思

网友A:
资源真多,电池小半价了。Hello电车没电瓶能当自行车用,无明锁,靠震动使轮子止动。看灵敏度,我慢踩骑行30米。

网友:
楼主,好手气。我们这里都没有这好事

网友:
宝贝不少,不错不错,同行呀,哈哈

网友:
楼主财力雄厚......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真多,电池小半价了。Hello电车没电瓶能当自行车用,无明锁,靠震动使轮子止动。看灵敏度,我慢踩骑行3 ...

我一直以为是靠短路电机相线来锁止的

网友:
硬盘和电池不错,能用上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