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平衡充电器 + 充电钻电池改平衡充

楼主(2019-08-20):
淘宝买了几个充电钻,电池都不耐,后来发现充不进拆开发现有一节电压低,应该是电池没配对,充电2个先满 1个电压低,长期用出问题导致的吧。想改平衡充看4056模块3个就要3个独立电源不然会烧,有点麻烦淘宝有现成的平衡充买回来改插头就行了。
开拆
标的是3*800ma

接口4p的这种充电器好像是充航模的电池

里面也简单好像3个独立绕组的 供3个4056

4p线输出接USB头刚好

电钻电池 DC充电头拆了换USB母头,找板子上12V,8V,4V,0V接上

4个电池全改好试试

实际充电图,可以看到有1节电池先充满转灯

网友:
好多电池哈哈,落后电芯该换就换吧

网友A:
没点焊机有电池也换不了!我的是改平衡还不行就报废!家里赞了几十个电池了!买仪器回来自己组显然是不划算的

网友:
改装的挺实用的。

网友:
] 拆个平衡充电器 + 充电钻电池改平衡充

网友:
改装的挺实用

网友:
用USB接口想法很独特,但如果误插到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点焊机有电池也换不了!我的是改平衡还不行就报废!家里赞了几十个电池了!买仪器回来自己组显然是不划算 ...

好像用电烙铁也可以的

网友:
收藏,以后也照着改

网友:
现成的多路充,改的轻松

网友:
同款B3充电器,3P插头改了工匠7.2伏扭力批充电,充电器容易发热,0.02伏不平衡

网友:
用几毛钱一片的4056自己组个多路的也很简单

网友:
接口很有创意

网友:
usb接口没有做标记吗?不怕时间长了忘了

网友:
改装的还挺实用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专用接口好些,万一接上了快充手机,把数据弄悲剧是个问题,普通的手机和充电风扇会烧充电管理芯片。平衡充不错,好像三组次级绕组。

网友:
这么多啊,有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