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3.5寸硬盘盒 主板ASM1153 疑问

楼主(2019-08-20):
今天入手一个希捷3.5寸硬盘盒,拆了主板发现芯片是ASM1153,好像没有写着带E。还是这个版本就是带E的,但是我看到网上带E的版本直接会标注在芯片上。 传输速度感觉不到太正常,大文件90MB-120MB跳动 最高146MB 但是我用另外的一个绿联SATA转USB3.0连接线接硬盘速度最高能到180MB左右。 硬盘是京东刚买的ST4000DM004。
还有发现板子上端空间挺大的,就给硬盘盒主板12V输入端 挂了一个日化16V 470UF的固态电容,不知道对滤波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是sata2的 速度上200没问题 我3.5HDD用都是SATA2的盒子 能上200多的盘就200多了 不过也满速不了 转接还是有损耗的

网友:
芯片的问题不了解,你这上的电容有与没有差别不是很大,除非你的电源内部输出端没有滤波电容,否则电源不稳定靠一颗电容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A:
电容也分高频低频,不是一颗固态就能解决的,否则也没钽电容啥事了,不要神话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也分高频低频,不是一颗固态就能解决的,否则也没钽电容啥事了,不要神话固态电容 ...

开关电源一般输出的不是高频吗

网友:
只要东西正规就好,看线路板零件蛮齐的,还有有金属屏蔽,已经算中上了,
有没E也不用纠结吧,机械硬盘现在也就做仓库用,要紧的就是稳定,速度也没啥好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一般输出的不是高频吗

不是输出高频,是里面有高频谐波,做的好的电源接出来就应该把高频拦截了,所以一个好的电源远比你这个板上多几个电容还有用。

网友(2019-09-21):
这个就是1153,不带E,带E的是USB转sata3,不带E的是USB转sata2,但是sata2也有250M/S的速度,基本上够机械盘用的了